fpga的程序烧写为什么要两个?

楼主:
fpga的程序烧写为什么要用jtag和flash两次烧写,这是什么意思?我感觉fpga的程序烧写比其他芯片都要费事?究其本质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关于”烧写“:

”jtag烧写“是将程序烧录到FPGA内直接运行,应用场景主要是调试;

”flash烧写“是将程序烧录到FPGA外挂的flash内,FPGA在上电时从flash内读取并加载程序,应用场景是发版、量产。

fpga的程序烧写比其他芯片费事吗?

1.对于初学者来讲,fpga的程序烧写比大部分芯片的烧录都要费事;
2.对于已经配置好的环境,可以基于脚本、批处理、python等进行烧录调试,十分便捷;
3.普遍来讲,FPGA的学习周期较长、效益不明显,不如嵌入式或者软件的学习效果立竿见影。
4.特别是随着FPGA应用场景的复杂度提升(例如异构、集成等),需要横向掌握的内容越来越多,但是也越来越有意思。

对于个人来讲,看实际诉求(毕设、课题、工作、兴趣等)决定是否需要学习FP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烧写“: ”jtag烧写“是将程序烧录到FPGA内直接运行,应用场景主要是调试; ”fl ...

刚工作那会,做ARM和FPGA的很少,尤其FPGA,感觉有点神秘并且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