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ACDC电源电路为什么有两个扼流圈呢

楼主:
请教,这种ACDC电源电路为什么有两个扼流圈呢

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样的“扼流圈”通常称为共模电感。该共模电感与两个接保护地的电容构成滤波电路。

该电路设计者使用了双重滤波电路,其目的只能问设计者。普通开关电源很少这样做,一级滤波往往就够了。

网友A:
两级滤波,这样的电路纹波更小,也更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级滤波,这样的电路纹波更小,也更稳定

学到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级滤波,这样的电路纹波更小,也更稳定

加的着个两个扼流圈有没有什么参数上要求?

在输入端加扼流圈是为了纹波更小?

与提高功率因数有没有关系

网友: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