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时省力的双脉冲自动测试方案哪里找?

楼主:
在功率电子学中,开关器件的理想状态是完全的“开”和“关”,但是在实际应用中,由于寄生电容 / 电阻(体二极管)对于功率器件的影响,开关过程中会有功耗产生。为了评估开关器件的性能,工程师需要测量各种时序参数,其中双脉冲测试是一种常用方法。通过生成脉冲并测量重要参数,工程师可以了解器件的性能,并优化涉及,实现更高效的功率转换器。

测试难点

软件

■  双脉冲测试需要两个具有不同脉冲宽度的电压脉冲。有一些做法是在计算机上创建具有不同脉冲宽度的波形并上传至任意函数发生器,另一些做法是使用程序控制的方法在任意函数发生器生成波形。以上两种传统的方法均十分耗时。

■  手动测试,无论是下载波形到本地使用数学方式分析还是在示波器上使用光标测量都会严重拖慢测试的进度。

硬件

■  在高功率高电压的应用下,上管共模电压往往很高,这对差分探头的输入的共模电压和共模抑制比有很大的挑战。

■  对于精密测量来讲,接地线的长度和寄生电容成线性关系,过大的寄生电容将会引起误差。

泰克双脉冲测试解决方案

❶ AFG31000

❷ 4/5/6 series示波器

❸ 2230/2280S直流电源

❹ EA-PSI 10000可编程电源 (2kV, 30kW) / 2657A高压源表(3kV)/2260B-800-2可编程电源(800V)

❺ 探头

    a. 低电势端

- 漏极电压:TPP系列单端电压探头,THDP/TMDP 系列高压差分探头

- 栅极电压:TPP系列单端电压探头,TIVP光隔离探头

- 漏极电流:TRCP罗氏线圈,TCP系列电流探头

    b. 高电势端

- 反向恢复电流 :TRCP罗氏线圈,TCP 系列电流探头

- 漏极电压:TPP系列单端电压探头,THDP/TMDP 系列高压差分探头

泰克优势

AFG31000 内嵌的双脉冲应用,缩短波形生成时间

MSO4/5/6 系列内嵌的标准双脉冲测量模板 ( 需WBG-DPT选件 ),无需手动测量

国内外业界领先的TIVP光隔离探头以优异的高共模 / 差模电压,共模抑制比和精度能够抓住潜在的器件缺陷 ( 高共模,小差模信号测量 )

MMCX连接件能够最小化接地回路,从而使测量更加精准

EA 2kV 30kW可编程电源提供更加纯净稳定的高压高功率解决方案

探头使用小贴士

产品测试板上可预留MMCX接口,和我们TPP/TIVP的MMCX适配尖端相连,提供更优异的测量结果

对于TIVP光隔离探头来讲,避免过度弯曲探头尖端电缆,且不要使用探头尖端电缆支撑探头。并且测试前需预热一小时为最佳。

点此>>了解泰克功率半导体双脉冲测试分析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