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国内空白!微正压传感的智能环控机发挥大作用:电气设备领域高效通风、尘密的关键

楼主:
突破国内空白!微正压传感的智能环控机发挥大作用:电气设备领域高效通风、尘密的关键

什么是微正压传感的智能环控机
微正压传感的智能环控机(简称微正压环控机,也称微正压智能环控器),是综合的电气柜、电气室、集装箱和预制舱等电气构造物内微环境管理的设备,用户智能化、完整化、自维化和系统化地解决散热、防尘、潮湿、保温和危害气体等问题,保障电气构造物内的电气电子装置稳定、可靠运行。
“微正压”,从概念上具有两方面意思。首先是“正压”,指设备或者室内空气压力高于室外空气。其次是“微”,它是一个相对值,指正压值相对大气的绝对压力 (设101千帕) 是“微小”的。
一般情况下,由微正压通风系统所发生的正压值介于十几帕到几百帕之间。
正压值的大小与通风系统的出风量和房间的密封情况有关。为了防尘效果良好而且高效通风,微正压有很高的要求,比如要求在略高于一个标准大气压的微正压条件下压力控制达到0.1%的超高控制精度。目前在微正压超高精度控制技术中,存在以下的问题:很多通风微正压控制都是直接采用变频风机调节转速来控制(受风机一致性差及使用环境密闭程度不同等影响正压实现较差),对于微正压缺乏高精度监测手段和有限的反馈控制,这样的控制方式的精度根本无法满足超高精度的微压力控制要求。
我司针对电气设备通风领域对高精度的微正压控制要求,研发出了更有效的微正压传感的智能环控机。微正压压传感器的智能环控机是基于反馈式比例调节,通过外接高精度的MEMS“硅谐振式”压力传感器和PID调节控制,在发挥节能风机控制精度优势的同时,大幅提高微正压压力控制精度,极大的提高了环控机的控制精度,可以非常精准的实现高尘密的通风散热,广泛应用于将电气构造物的外部动态环境变量与内部动态环境变量,有机联动控制后,为电气设备建立安全稳定运行的环境场景。
微正压传感的智能环控机产品概述
微正压传感的智能环控机产品拓扑图
微正压传感的智能环控机应用场景概述
微正压传感的智能环控机应用场景-现场尘密问题实例
微正压传感的智能环控机应用场景-现场除湿问题实例
微正压传感的智能环控机应用场景-业主切实的环控需求
微正压传感的智能环控机应用场景-业主切实的环控需求如何满足实现?微正压智能环控可以完美满足!

电器设备运行和生产过程中用户的切实需求是什么呢?
通风系统是电气设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通过将冷空气输送到设备内部,有效地冷却设备。通风系统还可以将设备内部热量排出,保持设备运行时的稳定性和正常工作状态。在高温环境下工作的设备,通风系统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高温容易导致设备的损坏和短寿命。
通风系统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保证电气设备的正常运行,减少设备的故障发生率。通风系统可以延长电气设备的使用寿命,降低设备的维护成本和更换成本。同时,在一些特殊环境下,通风系统还可以为设备提供防爆保护。
总体而言,通风系统是电气设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的作用就是保持设备内部的良好环境,确保设备能够正常运行,同时提高设备的使用寿命。因此,通风系统的设计和安装必须谨慎,并定期进行维护和清洗,以确保设备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尘密系统是电气设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电气设备内部所安装的元件(尤其是电路板)是不能够直接接触到灰尘的,否则会导致电子、电器产品损坏,严重者也会产生爬电引起电气设备电弧甚至着火、爆炸。所以其密封性是很重要的。对于产品内的元件来说,灰尘是很容易让工作时的它出现温度升高以及无法进行散热的现象。也就进一步的导致,其中元件会加快步伐的老化,或者突发爆炸。所以防尘一直都是属于保养电气设备的重要内容。
除凝露系统是电气设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电气设备长期工作于空旷环境中,柜内空气相对密闭,潮气进入后不能及时排出,极易在柜内和电子元器件表面产生凝露现象,此现象会导致几个问题:1)造成短路和短路事故;2)电子元件锈蚀从而导致线路接触不良;3)导致仪表失灵,表显不准等问题。控制柜、断路器间隔凝露的主要原因有三方面:
1)下雨时,雨水流进电缆沟,电缆沟内的潮湿空气进入柜内形成凝露现象。
2)在下雨及环境湿度高时,接线端子箱的凝露现象更为严重,在柜门以及内部设备上形成凝露,对高压电器的安全形成重大安全隐患。
  3)据变电站值班工作人员反映冬季时,凝露形成的水在内部结冰,天气温度升高时,又蒸发为水汽,在合适的温度时,又开始凝露。
为保证电气系统的安全运行,电气设备的长寿命、安全有效使用,电力系统对柜内防潮、防凝露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做到自动除湿,保持电柜内部干燥的原理,从而根本解决电柜内部湿度困扰,真正驱除柜内湿气,是电气设备的运行安全生产的重要工作。
这些电器设备运行和生产过程中的正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如何解决呢?

电气设备领域高效通风、尘密的关键-微正压传感的智能环控机可以完美解决

微正压传感的智能环控机产品概述
举例:预制舱&储能集装箱微正压环境控制解决方案
高防护必要性:灰尘对电池舱的危害:大红门事故分析
微正压传感的智能环控机——高防护高隔离防爆精准通风
公 司 简 介
北京弘沅恒信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09月17日,是一家以能源行业为核心客户,集能源系统咨询、环境监测、机械电气设备(备品、备件、仪器仪表等)销售、技术服务、项目运行管理为一体的专业化公司。
公司专注于中国工业控制领域。主营产品微正压传感智能环控机、环境管理控制器、数控模块、可编程控制器、传感器等。公司用户覆盖华能集团、北控清洁能源、华电、国电投、南网能源、中广核、华润、爱康集团、东旭集团、信义集团、森源集团、江苏林洋、英利集团等国内知名企业,并赢得客户一致好评。
公司一贯重视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拥有较强的技术力量,通过不断的努力,于2015年1月30日被评为“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至今,拥有《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弘沅恒信人始终秉承“专注品质,服务行业”的企业宗旨,“诚信为本,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经营理念,不断开拓,努力进取,依托团队、技术、渠道等综合优势,为客户提供快捷、高效、满意度高的产品及服务。
联系我们:
北京弘沅恒信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超前路37号院16号楼2层C2210号
联系人:刘经理
联系电话:13520548777

网友:

什么是微正压传感的智能环控机

微正压传感的智能环控机(简称微正压环控机,也称微正压智能环控器),是综合的电气柜、电气室、集装箱和预制舱等电气构造物内微环境管理的设备,用户智能化、完整化、自维化和系统化地解决散热、防尘、潮湿、保温和危害气体等问题,保障电气构造物内的电气电子装置稳定、可靠运行。

“微正压”,从概念上具有两方面意思。首先是“正压”,指设备或者室内空气压力高于室外空气。其次是“微”,它是一个相对值,指正压值相对大气的绝对压力 (设101千帕) 是“微小”的。

一般情况下,由微正压通风系统所发生的正压值介于十几帕到几百帕之间。

正压值的大小与通风系统的出风量和房间的密封情况有关。为了防尘效果良好而且高效通风,微正压有很高的要求,比如要求在略高于一个标准大气压的微正压条件下压力控制达到0.1%的超高控制精度。目前在微正压超高精度控制技术中,存在以下的问题:很多通风微正压控制都是直接采用变频风机调节转速来控制(受风机一致性差及使用环境密闭程度不同等影响正压实现较差),对于微正压缺乏高精度监测手段和有限的反馈控制,这样的控制方式的精度根本无法满足超高精度的微压力控制要求。

我司针对电气设备通风领域对高精度的微正压控制要求,研发出了更有效的微正压传感的智能环控机。微正压压传感器的智能环控机是基于反馈式比例调节,通过外接高精度的MEMS“硅谐振式”压力传感器和PID调节控制,在发挥节能风机控制精度优势的同时,大幅提高微正压压力控制精度,极大的提高了环控机的控制精度,可以非常精准的实现高尘密的通风散热,广泛应用于将电气构造物的外部动态环境变量与内部动态环境变量,有机联动控制后,为电气设备建立安全稳定运行的环境场景。

联系我们:保定嘉科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保定市高开区北三环5700号石榴翡翠山商务中心2号楼01-724号

联系人:谷经理

联系电话:13810896953

网友:

什么是微正压传感的智能环控机?

微正压传感的智能环控机(简称微正压环控机,也称微正压智能环控器),是综合的电气柜、电气室、集装箱和预制舱等电气构造物内微环境管理的设备,用户智能化、完整化、自维化和系统化地解决散热、防尘、潮湿、保温和危害气体等问题,保障电气构造物内的电气电子装置稳定、可靠运行。

“微正压”,从概念上具有两方面意思。首先是“正压”,指设备或者室内空气压力高于室外空气。其次是“微”,它是一个相对值,指正压值相对大气的绝对压力 (设101千帕) 是“微小”的。

一般情况下,由微正压通风系统所发生的正压值介于十几帕到几百帕之间。

正压值的大小与通风系统的出风量和房间的密封情况有关。为了防尘效果良好而且高效通风,微正压有很高的要求,比如要求在略高于一个标准大气压的微正压条件下压力控制达到0.1%的超高控制精度。目前在微正压超高精度控制技术中,存在以下的问题:很多通风微正压控制都是直接采用变频风机调节转速来控制(受风机一致性差及使用环境密闭程度不同等影响正压实现较差),对于微正压缺乏高精度监测手段和有限的反馈控制,这样的控制方式的精度根本无法满足超高精度的微压力控制要求。

我司针对电气设备通风领域对高精度的微正压控制要求,研发出了更有效的微正压传感的智能环控机。微正压压传感器的智能环控机是基于反馈式比例调节,通过外接高精度的MEMS“硅谐振式”压力传感器和PID调节控制,在发挥节能风机控制精度优势的同时,大幅提高微正压压力控制精度,极大的提高了环控机的控制精度,可以非常精准的实现高尘密的通风散热,广泛应用于将电气构造物的外部动态环境变量与内部动态环境变量,有机联动控制后,为电气设备建立安全稳定运行的环境场景。

电器设备运行和生产过程中用户的切实需求是什么呢?

通风系统是电气设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通过将冷空气输送到设备内部,有效地冷却设备。通风系统还可以将设备内部热量排出,保持设备运行时的稳定性和正常工作状态。在高温环境下工作的设备,通风系统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高温容易导致设备的损坏和短寿命。

通风系统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保证电气设备的正常运行,减少设备的故障发生率。通风系统可以延长电气设备的使用寿命,降低设备的维护成本和更换成本。同时,在一些特殊环境下,通风系统还可以为设备提供防爆保护。

总体而言,通风系统是电气设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的作用就是保持设备内部的良好环境,确保设备能够正常运行,同时提高设备的使用寿命。因此,通风系统的设计和安装必须谨慎,并定期进行维护和清洗,以确保设备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尘密系统是电气设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电气设备内部所安装的元件(尤其是电路板)是不能够直接接触到灰尘的,否则会导致电子、电器产品损坏,严重者也会产生爬电引起电气设备电弧甚至着火、爆炸。所以其密封性是很重要的。对于产品内的元件来说,灰尘是很容易让工作时的它出现温度升高以及无法进行散热的现象。也就进一步的导致,其中元件会加快步伐的老化,或者突发爆炸。所以防尘一直都是属于保养电气设备的重要内容。

除凝露系统是电气设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电气设备长期工作于空旷环境中,柜内空气相对密闭,潮气进入后不能及时排出,极易在柜内和电子元器件表面产生凝露现象,此现象会导致几个问题:1)造成短路和短路事故;2)电子元件锈蚀从而导致线路接触不良;3)导致仪表失灵,表显不准等问题。控制柜、断路器间隔凝露的主要原因有三方面:

1)下雨时,雨水流进电缆沟,电缆沟内的潮湿空气进入柜内形成凝露现象。

2)在下雨及环境湿度高时,接线端子箱的凝露现象更为严重,在柜门以及内部设备上形成凝露,对高压电器的安全形成重大安全隐患。

3)据变电站值班工作人员反映冬季时,凝露形成的水在内部结冰,天气温度升高时,又蒸发为水汽,在合适的温度时,又开始凝露。

为保证电气系统的安全运行,电气设备的长寿命、安全有效使用,电力系统对柜内防潮、防凝露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做到自动除湿,保持电柜内部干燥的原理,从而根本解决电柜内部湿度困扰,真正驱除柜内湿气,是电气设备的运行安全生产的重要工作。

                                                                                                    ————————————————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文章,遵循 CC 4.0 BY-SA 版权协议,公司有国家授予专利权

详细请见下图

联系我们:保定嘉科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保定市高开区北三环5700号石榴翡翠山商务中心2号楼01-724号

联系人:谷经理

联系电话:13810896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