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应急电量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想询问下一个关于应急电量的问题。具体是这样子的,给家里小孩买的定位手表,小孩子玩到没电了自动关机的情况下丢了就找不到了。这种保障性质的产品,难道不应该是要有预留电量保存着吗? 想问问大家,如果我想自己改一下,要给电池留出一部分电量,作为应急电量。电路或者代码上应该怎么整呀?一般的留应急电量的处理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呢?

网友A:
这个程序不太好弄吧,其实最主要的时低电提醒的功能更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不太好弄吧,其实最主要的时低电提醒的功能更重要

感觉对太小的小孩子来说单纯提醒没太大用处。会玩的还是会玩。如果有预留强制只保留某些应急功能,其他操作没法用的话可能更适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不太好弄吧,其实最主要的时低电提醒的功能更重要

我闺女就是这样,她才不管有多少电,趁着大人不注意先玩再说

网友:
如果是一个产品想改太难,只能说低电量能给家长提示,然后家长通知小孩快回来。

网友C:
好像儿童手表都没有应急电量的功能,我觉得不如直接选一款电池容量大的,待机时间久的型号

网友:
硬件电路上,要修改手表的电源管理电路,在达到一定电量阈值时停止供电,保留应急电量。

网友D:
软件上也可以修改,但对用户来说也是比较困难,比如应该在电量低时提醒用户,并可能提供一个选项让用户选择是否进入应急模式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像儿童手表都没有应急电量的功能,我觉得不如直接选一款电池容量大的,待机时间久的型号

有的,小天才的高级版本有应急电量这个功能。其他家的我貌似没看到。刚好最近帮我闺女买手表研究了一下。电池容量大再大也防不住孩子不停玩啊。当然大肯定更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软件上也可以修改,但对用户来说也是比较困难,比如应该在电量低时提醒用户,并可能提供一个选项让用户选择 ...

赞同。如果单纯从软件上来说的话,家长端可以设置电量低于多少的时候强制切换到超级省电模式是不是会比较好呀~要个像手机那样的超级省电模式,我觉得这个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闺女就是这样,她才不管有多少电,趁着大人不注意先玩再说

这就是一个伪命题,这个手机如果能玩,就算有应急电量也有可能被孩子放到固定的地方,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一个伪命题,这个手机如果能玩,就算有应急电量也有可能被孩子放到固定的地方,不好弄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小孩子们鬼的很总有新办法

网友:
我想到一个,电量小于10%切换到基本功能模式。不能开启很多app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小天才的高级版本有应急电量这个功能。其他家的我貌似没看到。刚好最近帮我闺女买手表研究了一下。 ...

各家闺女都很聪慧,但凡有玩的机会一定不能放过,小天才在手机APP上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