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被拉低和电位被拉低

楼主:
在电路中,经常听到电源被拉低这个词,我的理解如下,假如一个10V1A1Ω内阻的电源,可以求解出电源电动势是11V,接上一个5欧姆的电阻,输出电流就要2A,但是在电源内阻压降就要2V,所以端电压就是8V,达不到需要输出的额定电压。

另一个词是两个不同电位的端点直接接在一起,电位高的那一点被电位低的那一点拉低,我的理解是相对于同一点的电位,高电位和低点位直接相连,由于是直接相连线路电阻很小,电流很大,超出了额定,变成第一种情况,也可以认为是只要高低电位之间一有电势差,就会有很大的电流从高电位就到低电位,一直有这个让高电位变成低电位的趋势和变化速度,因此这样说高电位和低点位相连电位被拉低。

网友:
【假如一个10V1A1Ω内阻的电源,可以求解出电源电动势是11V,接上一个5欧姆的电阻,输出电流就要2A,但是在电源内阻压降就要2V,所以端电压就是8V】

计算错了吧?

网友A:
【接上一个5欧姆的电阻,输出电流就要2A,但是在电源内阻压降就要2V,所以端电压就是8V】

端电压是8V,电阻是5欧姆,电流是2A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上一个5欧姆的电阻,输出电流就要2A,但是在电源内阻压降就要2V,所以端电压就是8V】 端电压是8V, ...

算错了,接上一个5欧姆电阻,电流是10/6=1.667A,外部端电压是1.667*5=8.335V

网友:
电源被拉低,主要是指的负载过流了,比如负载短路。电位被拉低,主要是电平从高拉到低,简单理解为电平: 1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