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的饱和电流大小跟温度有关吗

楼主:
想问一下,电感的饱和电流大小跟温度有关吗,还有电感的RMS电流大小跟温度有关吗?

网友A:
【电感的饱和电流大小跟温度有关吗】

电感饱和,是因为电感使用的磁性材料达到饱和(磁通密度B的增加随磁场强度H的增加变慢),而磁性材料特性与温度有关,所以电感饱和与温度有关。

网友A:
【电感的RMS电流大小跟温度有关吗?】

RMS电流是指电流有效值么?电感中电流并不是由电感自身决定的,电流与外部条件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的饱和电流大小跟温度有关吗】 电感饱和,是因为电感使用的磁性材料达到饱和(磁通密度B的增加随 ...

下面的图是电感的电流信息,我想问下参数中的饱和电流会不会随着电感温度的上升而下降,就比如环境温度25摄氏度时,电流达到5A时,电感就会饱和,环境温度升高到85,会不会电感电流4A的时候电感就饱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的RMS电流大小跟温度有关吗?】 RMS电流是指电流有效值么?电感中电流并不是由电感自身决定的,电 ...

老师,是的,是有效电流, 可能我描述的不正确,我想问的其实是在规格书中,电感有最大有效电流的限制,我想问的是,当环境温度改变时,这个限制值会不会改变

网友:
我想问下参数中的饱和电流会不会随着电感温度的上升而下降,就比如环境温度25摄氏度时,电流达到5A时,电感就会饱和,环境温度升高到85,会不会电感电流4A的时候电感就饱和了?--------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