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kFun Pro nRF52840 Mini蓝牙开发板 开箱及其搭建开发环境

楼主:
题外话

大家好,很荣幸能够获取到这次来之不易的测评机会。由于快递原因我是在21号拿到这个板子的。 昨天研究了一下如何搭建开发环境。今天就整理了一下给大家做一个开箱和搭建环境的教程.

这篇报告包括以下两个部分:

  1. 开箱
  2. 搭建开发环境(这款开发板实际上中文资料不是很多。所以在花费了一些时间来整理资料)

开箱

正面照

背面照

这款开发板的内核时基于Arm Cortex-M4. 具有1MB的Flash 和 256K的Ram. 同时支持低功耗蓝牙。以及蓝牙5的Mesh. 同时支持USB模式。 外设提供了对UART 和 I2C以及SPI,ADC. PWM,RTC 和PWM的支持。数据参考

这款开发板还是非常小巧的,上电后需要手动将开关拨动到On。这时芯片才会正常工作,同时这个开发板提供了一个外部供电的小插槽,可以非常方便的使用电池供电,比如一节18650电池。电压范围在2.5到3.6V

我这里整理了一些官方资料的链接:

  1. Schematic(原理图)
  2. Eagle Files (工程文件)
  3. Graphical Datasheet (PIN 定义信息)
  4. Hookup Guide (官方的一个入门指南介绍)
  5. Datasheet (MDBT50Q, 模组的数据手册)
  6. Bootloader Source Code (BootLoader 的源码)
  7. Nordic nRF5 SDK
  8. Arduino Core for nRF Boards
  9. CircuitPython nRF Port
  10. GitHub

环境搭建

本文默认你已经安装好了Arduino IDE

1- 打开Arduino IDE,在界面左上角点击文件,选择首选项,其他开发板管理地址处新增如下开发板地址

  • https://adafruit.github.io/arduino-board-index/package_adafruit_index.json

2- 保存后重启Arduino IDE

3- 打开开发板管理器安装Adafruit nRF52 by Adafruit的支持

4- 不会觉得到这里就结束了吧?

5- Clone这个仓库的所有文件到本地

6- 打开你本地安装的这个NRF52目录

7-  把你克隆仓库里的sparkfun_nrf52840_mini 文件夹拷贝到上述截图位置(上述已经拷贝好)

8- 编辑Nrf52下的Boards.txt

9- 在文件的底部加上下述内容

  • #**********************************************
  • # SparkFun Pro nRF52840 Mini
  • #**********************************************
  • sparkfunnrf52840mini.name=SparkFun Pro nRF52840 Mini
  • # DFU Mode with CDC only
  • sparkfunnrf52840mini.vid.0=0x1B4F
  • sparkfunnrf52840mini.pid.0=0x002A
  • # DFU Mode with CDC + MSC (UF2)
  • sparkfunnrf52840mini.vid.1=0x1B4F
  • sparkfunnrf52840mini.pid.1=0x0029
  • # Application with CDC + MSC
  • sparkfunnrf52840mini.vid.2=0x1B4F
  • sparkfunnrf52840mini.pid.2=0x8029
  • # CircuitPython
  • sparkfunnrf52840mini.vid.2=0x1B4F
  • sparkfunnrf52840mini.pid.2=0x802A
  • sparkfunnrf52840mini.bootloader.tool=bootburn
  • # Upload
  • sparkfunnrf52840mini.upload.tool=nrfutil
  • sparkfunnrf52840mini.upload.protocol=nrfutil
  • sparkfunnrf52840mini.upload.use_1200bps_touch=true
  • sparkfunnrf52840mini.upload.wait_for_upload_port=true
  • #sparkfunnrf52840mini.upload.native_usb=true
  • # Build
  • sparkfunnrf52840mini.build.mcu=cortex-m4
  • sparkfunnrf52840mini.build.f_cpu=64000000
  • sparkfunnrf52840mini.build.board=NRF52840_FEATHER
  • sparkfunnrf52840mini.build.core=nRF5
  • sparkfunnrf52840mini.build.variant=sparkfun_nrf52840_mini
  • sparkfunnrf52840mini.build.extra_flags=-DNRF52840_XXAA {build.flags.usb}
  • sparkfunnrf52840mini.build.vid=0x1B4F
  • sparkfunnrf52840mini.build.pid=0x5284
  • sparkfunnrf52840mini.build.usb_manufacturer="SparkFun"
  • sparkfunnrf52840mini.build.usb_product="nRF52840 Mini Breakout"
  • # SofDevice Menu
  • # Ram & ROM size varies depending on SoftDevice (check linker script)
  • sparkfunnrf52840mini.menu.softdevice.s140v6=s140 6.1.1 r0
  • sparkfunnrf52840mini.menu.softdevice.s140v6.build.sd_flags=-DS140
  • sparkfunnrf52840mini.menu.softdevice.s140v6.build.sd_name=s140
  • sparkfunnrf52840mini.menu.softdevice.s140v6.build.sd_version=6.1.1
  • sparkfunnrf52840mini.menu.softdevice.s140v6.build.sd_fwid=0x00B6
  • sparkfunnrf52840mini.menu.softdevice.s140v6.build.ldscript=nrf52840_s140_v6.ld
  • sparkfunnrf52840mini.menu.softdevice.s140v6.upload.maximum_size=815104
  • sparkfunnrf52840mini.menu.softdevice.s140v6.upload.maximum_data_size=248832
  • # Debug Menu
  • sparkfunnrf52840mini.menu.debug.l0=Level 0 (Release)
  • sparkfunnrf52840mini.menu.debug.l0.build.debug_flags=-DCFG_DEBUG=0 -Os
  • sparkfunnrf52840mini.menu.debug.l1=Level 1 (Error Message)
  • sparkfunnrf52840mini.menu.debug.l1.build.debug_flags=-DCFG_DEBUG=1 -Os
  • sparkfunnrf52840mini.menu.debug.l2=Level 2 (Full Debug)
  • sparkfunnrf52840mini.menu.debug.l2.build.debug_flags=-DCFG_DEBUG=2 -Os
  • sparkfunnrf52840mini.menu.debug.l3=Level 3 (Segger SystemView)
  • sparkfunnrf52840mini.menu.debug.l3.build.debug_flags=-DCFG_DEBUG=3 -Os

10 - 之后重启你的Arduino IDE,这时搜索SparkFun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Mini开发板了

点灯:

接下来简单的带大家点亮一下LED, 首先根据原理图得知这个USer的LED被连接到了PIN7上。我们只需要给7号PIN一个高电平,那么就可以点亮这个LED

幸运的是官方也给出了demo,按照下面的步骤即可找到官方的Blink步骤。

此时你如果打开这个代码点击LED的Pin定义你会发现,这个PIN定义已经已经被改成了PIN7, 注意一定要在开发板管理器中先选中这个开发板,如果你不选中的话,那么这个PIN定义可能会变成其他开发板的LED定义

此时烧录完毕的话你会发现LED开始闪烁。

播放器加载失败: 未检测到Flash Player,请到安装
3bb043162eca8b9f5ab832ad278b90b5

总结:虽然官方给出了搭建教程,但是由于中文资料较少,搭建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需要一定的英语阅读能力。尤其是在拷贝txt文件内容的时候容易出错。我上述已经修改好了需要拷贝的文件内容,按照上述教程就不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