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汽车上的几种充电系统

楼主:
新能源汽车充电是大家都比较关心和熟悉,充电系统影响汽车续航和行驶,根据不同功能新能源汽车的充电系统,下面解读一下这几种新能源汽车的充电系统。
一、新能源汽车充电系统功能
新能源电动汽车通过电机把动力电池储存的电能转换为机械能,驱动汽车行驶。当动力电池电量损耗后就必须为动力电池充电,以保证有充足电能供应。充电系统就是将市电或者其他能量转化为直流高压电,为动力电池不断提供电能的专用的装置。

二、新能源汽车充电系统组成

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插口、充电线束、车载充电机、电机控制器、动力电池总成等高压部件和整车控制器(VCU)、电池管理系统(BMS,一般整合在电池包里)、车身控制单元(BCM)、低压蓄电池等组成。

二、新能源汽车4种充电系统

1、直流快充系统

直流快充的充电转换装置则是在外部,位于充电桩上,所以充电枪通过充电口送到车上的是高压直流电,能够直接给动力电池包进行充电。由此可见,直流快充消耗的均是电能。
通过直流充电接口和直流快充充电桩联接,经过整车控制器、电池管理系统之间通讯确认满足直流充电条件,接通充电桩和动力电池之间高压直流电对动力电池进行充电。

组成:直流充电接口(带高压线束)、 动力电池总成

原理:当直流充电设备接口连接到整车直流充电口,直流充电设备发送充电唤醒信号给动力电池管理系统BMS,BMS根据动力电池的可充电功率,向直流充电设备发送充电电流指令。同时,BMS吸合系统高压正极继电器和高压负极继电器,直接接通充电设备与动力电池的正负极,开始给动力电池充电。

2、交流慢充系统

交流慢充时交流转直流的部件位于车上,也就是车载充电机。故而充电枪送至车上的是交流电,需要通过车上的车载充电机转换为直流电,给动力电池包充电。由此可见,交流慢充消耗的均是电能。
通过交流充电接口把市电引入车载充电机,车载充电机把交流电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通过和整车控制器、电池管理系统进行通讯,确认满足充电条件,接通车载充电机和动力电池之间高压直流电对动力电池进行充电。

组成: 交流充电接口、 交流充电插座、插头、 动力电池、车载充电机

原理:当车辆处于交流充电模式下,车载充电机检测交流充电接口的 CC、CP 信号 (充电枪插入、导通信号)并唤醒电池管理系统BMS,BMS 唤醒车载充电机(OBC)并发送指令充电,同时闭合主继电器,动力电池开始充电。

3、低压充电(DCDC)

DCDC 充电则是通过 DCDC 转换器将高压直流电转换为低压直流电,给低压系统的小电瓶进行充电,它消耗的是动力电池包的高压电能。
区别于传统燃油汽车,电动汽车上没有发电机,车上低压用电装置(控制系统、车身电器、舒适系统等)的电能由低压蓄电池提供。当整车控制器(VCU)监测到低压蓄电池电量不足时,自动唤醒DC/DC装置,将动力电池的高压直流电转换为14V低压直流电向低压蓄电池充电。

组成: 12V铅酸蓄电池、电机控制器、分线盒、动力电池。

原理: 动力电池高压上电前,低压电路系统依赖12V铅酸蓄电池供电。当高压上电后,电机控制器将动力电池的高压直流电转换成低压直流电为12V 铅酸蓄电池充电。

4、制动能量反馈充电系统

能量回收同样涉及交流转直流,只不过它的直流转换是由电机控制器来完成的,是车轮反拖驱动电机使其发电产生交流电,再由电机控制器进行整流成为高压直流电,给动力电池包进行充电。因此,它并不消耗能量,而是将制动的能量转化成了电能。

当电动汽车制动或者下坡时,驱动电机就会将汽车的动能转换成电能,再通过电机控制器、车载充电机将三相交流电转变成高压直流电,向动力电池充电。

组成:制动开关、动力电池、驱动电机、 整车控制器、高压线束等。

原理:能量回收系统功能是在车辆滑行或制动过程中,驱动电机从驱动状态转变成发电状态,将车辆的动能转换为电能储存在动力电池中。

总结:在电动汽车上存在 4 种充电系统,分别为交流慢充、直流快充、能量回收以及 DCDC 充电。其中有 3 种是会消耗能量的:交流慢充、直流快充以及 DCDC 充电都是消耗电能,1 种是不消耗能量的:能量回收。交流慢充和直流快充都是利用特定的方式给动力电池包进行充电。交流慢充和直流快充的主要区别在于交流转直流的部件所处位置不同。

网友:
受教了,楼主分享的内容非常值得学习,对我这个新手非常有指导价值,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