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波滤波生成正弦波电路

楼主:
PWM波怎么经过滤波电路生成合适的正弦波,具体电路该怎么设计和计算,有什么推荐的资料?

网友:
去网上搜一下SPWM相关资料

网友A:
我刚做过,最简单就是3个阻容有源滤波串联就可以得到基波:正弦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做过,最简单就是3个阻容有源滤波串联就可以得到基波:正弦波。

有实际电路图吗?

网友:
后来我改进了,你可以把后面的自动增益放大部分去掉,怎么发给你

网友:
注意我们的频率是2-4KHz,如果超出,应该修改元件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