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可以用来做汽车CAN网络诊断工具的屏幕

楼主:
最近需要找一款带有外壳的屏幕,需要支持CAN2.0以上通信,用来和整车CAN网络链接通信。求推荐一款便宜好用的屏幕,开发方便一点的。大小在4.3英寸-7英寸之间最好。

网友A:
是为了方便调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为了方便调试吗?

是的

网友B:
有CAN接口的组态HMI如何?步科KINCO和昆仑通态MCGS都有7寸和10寸的产品,我都测过,测试时用的7寸的,用到产品上用的10寸的。

以开发工具友好程度来说,推荐MCGS,但他家EMC实验中静电抗干扰指标稍差一些,17626指标2级。

网友:
CANOE如何,这个应该是一块很棒的网络诊断,尤其配合软件,相当NIC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CAN接口的组态HMI如何?步科KINCO和昆仑通态MCGS都有7寸和10寸的产品,我都测过,测试时用的7寸的,用到 ...

谢谢你的回答!

请问昆仑通态的mcgs具体是哪款产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