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四个脚是如何定义的

楼主:
有源晶振也叫做晶体振荡器。有源晶振里面包含了晶体管和阻容元件,是一个完整的振荡器。因此外观方面体积较大,正面显示有晶振频率和厂家印丝标记,反面则有4个金属引脚。

有源晶振四个脚是如何定义的?有源晶振型号类型比较多,而且每一种型号的引脚定义都有所不同,接法也不是通用的。下面小扬介绍一下有源晶振常用引脚识别法,以方便大家:有个点标记的为1脚,按逆时针(管脚向下)分别为2、3、4。

通常的用法:一脚悬空,二脚接地,三脚接输出,四脚接电压。因为有源晶振不需要CPU的内部振荡器,信号质量好,比较稳定,而且连接方式相对简单,不需要复杂的配置电路。

有源晶振优点就是内置有振荡电路,故只需要提供合适的直流电源,即可输出稳定频率。省去了无源晶振与振荡电路的匹配等问题,但成本相应较高。有源晶振的缺陷是其信号电平是固定的,需要选择好合适输出电平。

网友A:
目前还是用无源晶振的多一点,有源晶振如果在layout时处理的不好,输出的信号容易振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还是用无源晶振的多一点,有源晶振如果在layout时处理的不好,输出的信号容易振荡?

有源晶振layout都要的处理不好,一般是影响他波形。电路没有问题有源晶振都是可以起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