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roteaus仿真时,复位电路不工作原因分析

楼主:
我在进行Proteaus仿真单片机时,最小工作系统里的复位电路不工作,电路图如下所示:

这里发现电压不对,RST无法进行复位操作。

当我把电阻由10K改为100Ω时,复位电路工作正常了,电压也正常了,如下图:

请了解的大帅们告知下,为啥改为100Ω就正常了。是不是因为Proteaus仿真时,那个时间是按照晶振的12MHz去计算的,所以10K电阻算下来的充放电时间是0.1s,现实生活中很短,但是实际Proteaus仿真时,这个时间特别长,电容一直处于充电状态。

网友:
Proteus很早以前就有这个问题。

网友:
在实际硬件中,10KΩ的电阻能提供适当的复位时间,Proteus软件的仿真模型与实际硬件有误差。

网友:
仿真软件内也是按RC时间常数,从10KΩ变为100Ω时,时间常数减小,充电速度变快,单片机的RST引脚达到门槛电压,只是在Proteus软件中符合单片机复位要求。

一般硬件电路按软件仿真后,实际电路还是要微调硬件参数的,,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大佬的解惑,终于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