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三相电源接负载,如果在满载工况下,输入缺了一相,整流桥后的电压咋变化呢

楼主:
接的负载是星形连接的电机,电机输出如何变化?

网友:
三相电源接负载,负载是星型联接的电机,还有整流?不大可能。你的电机是交流电机还是直流电机?

网友:
又是接整流桥,又是星形连接的电机

不知道接的什么

无论如何,

三相中的任一相缺失时,整流电路将不能正常工作为全波整流,
转为单相半波或某种形式的不完全整流,
取决于缺失的是哪一相以及电路的具体接法。
这种情况下,输出的直流电压和电流的有效值都会显著下降。

网友:
 星形连接的电机,想比是交流电机吧

缺相会让电机中流过的电流不平衡,剩余的两相要承担更大的电流,可能会让电机很热,停转

网友:
三相电机的电源缺了一相,只有两相接入了电机,电机会发出嗡嗡的响声,输出力矩很小,就是电机会出现堵转,不到三十秒电机 就会发热而烧坏。因此电机启动时出现了缺相或者是发出很大的噪声时就要马上停机。

网友:
三相整流桥输出直流电压,当电源缺了一相时,还是可以输出直流电压,但是输出的直流电压值就会减小,输出的纹波会变大,当输出的电压就会出现带载能力减小了,系统的噪声变大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