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一个FIFO模块在相同的时序下仿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楼主:
  如图所示,左边的图是一个FIFO ip 单独仿真的结果,能写能读,而右边将这个FIFO模块放入到工程当中充当跨时钟域的处理时,仿真结果是完全没有启动, .do文件的库调用来源相同,根本找不出什么原因导致,请大家一起讨论分析

网友:
貌似是FIFO模块例化出了问题:端口名称写错了,或者对应信号没有有效信号,再或者没有初始化信号状态且未到FIFO模块工作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