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老哥帮忙看看PCB电源这块的问题吗

楼主:
想给成品的STM32接个外接的电源使用,我插的是12V的电源,不接通图中的VCC  GND的时候可以测得降压到为3.3V,但是图示红线VCC  GND一接上STM32开发板AMS1117好像就烧了,再次检测输出为12V(我的开发板也烧了😭),我这个电源设计有不合理的地方吗?求教

网友:
右边vcc接到vout?

网友A:
vin是12v?好像是接反了吧

网友B:
AMS1117 的内部等效电路框图和引脚定义如下,第二个引脚是 VOUT。按照失效描述,感觉第四个引脚是floating的?

网友:
不是很理解,右边那个VCC是降压之后的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S1117 的内部等效电路框图和引脚定义如下,第二个引脚是 VOUT。按照失效描述,感觉第四个引脚是floating ...

 我用万用笔测过了,ams1117 二脚和四脚都是能够降压输出3.3V的,图中红色部分一接上STM32(红色部分的两个针脚我也用万用表测过是正常的3.3V  GND)   AMS1117就直接烧了         其他电路方面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n是12v?好像是接反了吧

vin  是12V  右边vout出来是3.3V 所以接到 VCC

网友C:
你这个思路是有问题的。

虽然ams117可以输入最大12V输入,但输出为3.3V,中间压差这么大,ams117是调压器所以有很大的功率消耗在它上面。当然很容易烧掉。

最好用dcdc,调压器适合输入输出电压压差小的电路,比如输入是5V输出要3.3V。那一般没问题。

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楼主找个5V的电源插上解决输入输出压差大的问题。

如果还有其他接线接反之类的问题请自行纠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思路是有问题的。 虽然ams117可以输入最大12V输入,但输出为3.3V,中间压差这么大,ams117是调压 ...

感谢,我买个5V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