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压失速和飞车启动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

楼主:
变频器过压失速点是540*1.36约是736V,但是变频器母线电压给到700伏的时候,飞车启动受到很大影响,键盘显示输出频率和转速不同于追踪频率,输出电压和电流都变为0,电机在自由停车。

但是关闭过压失速飞车启动功能就可以实现了,也不会出现上述现象,但是母线电压没有到过压失速点为什么就影响了飞车启动功能?

网友:
这种问题必须是软件方面的大佬才能解决,可能是较高的母线电压影响了变频器的控制,虽然母线电压没有达到阈值

网友:
过压失速和飞车启动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以下是关于两者的详细解释:

  1. 过压失速
    • 定义:过压失速是一种单路控制方式,它在输出参数超过控制要求值之后触发控制器关闭输出。
    • 应用条件:当输出参数过高时,它能够限制输出参数不超过控制要求值;当输出参数过低时,它能够通过调整输出参数达到控制要求值。
    • 特性:过压失速主要关注的是输出参数(如电压、转速等)的控制,以避免设备因过压而受损或出现故障。
  2. 飞车启动
    • 定义:“飞车启动”是指当电机转子旋转时,将变频器输出的某一定大小、一定频率的电压加在电动机上启动的过程。
    • 技术问题:飞车启动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主要是变频器输出电压与电动机反电动势之间的同步问题,以避免因不同步而产生的冲击电流。这种冲击电流通常为额定电流的2~3倍。
    • 特性:飞车启动关注的是电动机的启动过程,特别是如何平稳、有效地启动旋转中的电机。

归纳

  • 过压失速和飞车启动是两种不同的技术概念,分别关注于输出参数的控制和电动机的启动过程。
  • 过压失速是为了保护设备免受过压损害,而飞车启动则是为了实现电动机的有效启动。
  • 因此,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