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电压比较器的几个参数如iq tpd+ tpd- vos hyst 等参数是什么意思 附图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参与回复

请问一个电压比较器的几个参数如iq tpd+ tpd- vos hyst 等参数是什么意思,如下图所示红色箭头所标注的,请全部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一共七个箭头。从左至右:

CH 通道数。某些芯片内部具有两个比较器(如同双运放),某些具有四个比较器。

IQ (typ)  典型静态电流。

IQ (max)  最大静态电流。

tPD+  脉冲上升延迟时间。

tPD-   脉冲下降延迟时间。

VOS  失调电压。

Hyst  猜测是 Hysteresis (滞后)的缩写。带有 Hysteresis 的比较器就是所谓施密特输入比较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共七个箭头。从左至右: CH 通道数。某些芯片内部具有两个比较器(如同双运放),某些具有四个比较器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