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挑战营终点站#RV1106手写数字识别部署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是写了图像滤波代码吗?要是好布置上去可以展示一下

“滤波操作会遍历整张图像降低帧率”,这个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将图像的数据复制到张量内存空间的时候是要求16字节对齐的,28字节一行的图像数据直接整个拷贝到里面不满足这个条件,可能是这个原因影响了识别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图像的数据复制到张量内存空间的时候是要求16字节对齐的,28字节一行的图像数据直接整个拷贝到里面不满足 ...

好的我修改一下,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