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挑战营终点站 #rv1106数字识别模型部署及实战测试

楼主:
前情概述

SDK部署

SDK要求的部署环境:Ubuntu22.04

部署过程此处省略一万字(主要是想偷懒),请参考官网教程执行https://wiki.luckfox.com/zh/Luckfox-Pico/Luckfox-Pico-SDK/

从gitee下载luyism大神的代码并解压,

  1. 设置环境变量
export LUCKFOX_SDK_PATH=刚才解压后文件夹位置

  1. 创建一个build文件夹,并切换到文件夹内。
mkdir build
cd build
  1. 编译文件
cmake ..
make && make install
  1. Application上传

编译后会生成luckfox_rtsp_mnist_dir文件夹,文件夹内应该有如下三个文件:

需要将此文件夹上传到Luckfox-pico,此处咨询了群里大神,使用sftp来传输,具体sftp使用教程可以根据此帖子学习下https://linuxstory.org/how-to-use-sftp-to-securely-transfer-files-with-a-remote-server/

这里简单点直接用微软自带的powershell工具来通过sftp协议上传,输入下面命令登录sftp,显示下面截图就证明访问成功了

sftp root@172.32.0.93

查看下本地目录位置

lpwd

查看下远程目录位置

pwd

切换到你自己想存放的位置,这里我放到了/usr下

cd /usr

先远程创建个文件夹,然后把luckfox_rtsp_mnist_dir文件夹上传到该目录

mkdir luckfox_rtsp_mnist_dir
put -r luckfox_rtsp_mnist_dir

退出sftp目录

exit

重新ssh登录开发板

ssh root@172.32.0.93

切换到刚才上传的文件夹目录,我这里漏掉了建立文件夹那一步,所以文件比较乱。

因为默认后台启动运行了rtsp服务会冲突,所以需要先结束掉原有应用。

RkLunch-stop.sh

运行应用,此处我调用的是model2

./luckfox_rtsp_mnist ./model/model2.rknn

使用VLC重新打开串流,调整镜头,使得数字准确清晰。

测试条件很简陋,大家将就看,不过提醒大家一点,光线条件对实测结果影响蛮大的,需要注意。实测4和9的识别准确率偏低,其他数字高点的能到70%多。

mnist模型2实测

网友:
借用小伙伴的代码,部署好了,可以思考加入一些自己的东西

还有要有代码解析的部分哈,分享自己解读运行代码的流程和原理,思考可以调优的地方,也有助于你加入自己的东西

网友A:
大佬,SDK编译好久吗

我虚拟机编了快四十分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SDK编译好久吗 我虚拟机编了快四十分钟了

CPU占用率多少?跑满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