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仍在网上流传的奇葩电路

楼主:
这是个逆变器,推挽震荡器,架构是差分的,不是半桥!

如此设计,肯定不会被业界及市场所允许,我亦曾认为那傢伙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但如今再见这电路,我发觉在原理上仍是可行的,这震荡器既然是变压器反馈的,那就只须根据电源接法,把其中一只三极管的集射两极颠倒就可以。

网友:
来自 9楼

引用 网友A:
还有,电源的极性在哪,我死活没看到有何标注, 常规运用,NPN的射极应该接负,PNP的射极应该接正,如果 ...

【常规运用,NPN的射极应该接负,PNP的射极应该接正,如果像图中这样搞,就总有一个管子是接反了的】

好好看看首帖电原理图吧。首帖图中两个管子并没有一个接反。

网友:
来自 14楼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有点复杂。

首帖电路只不过把VT2画成了PNP管(正常应该是与VT1A相同的NPN管),这是初学者常见的错误。你把VT2改成NPN管,就全对了。

网友:
【如此设计,肯定不会被业界及市场所允许,我亦曾认为那傢伙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少见多怪。早期的推挽电路,都是这样的。

只有一种极性的管子,怎么办?

网友:
注意看,L1电感之右,并没有一个大电容接电源负端。知道这是什么用意么?

网友:
这种电路往往叫劳耶尔振荡电路。在真空管时代就有了。须知真空管只有一种极性,不像双极型三极管有NPN和PNP两种极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此设计,肯定不会被业界及市场所允许,我亦曾认为那傢伙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少见多怪。早期的推挽电 ...

甚么「少见多怪」了耶?!

这架构可是差分,不是半桥啊,老师。

按常理,差分推挽不就应该只用一种「性别」的三极管吗,要么全都PNP,要么全都NPN,就像多谐震荡器的经典版(集基交叉耦合)那样;

至于电源母线串了电感后为何不接电容,我想,电流型逆变器才会这样玩的吧,加了电容,不就变了电压型了吗,那么,这电感就不再是逆变器的配置,无法参与逆变的机制,只能作为电源去耦电感了,大概是这样吧。

网友A:
还有,电源的极性在哪,我死活没看到有何标注,

常规运用,NPN的射极应该接负,PNP的射极应该接正,如果像图中这样搞,就总有一个管子是接反了的,

真空管只有一种极性,没问题啊,这种电路就正正就是只需一种极性的管子的嘛。

网友:
【如此设计,肯定不会被业界及市场所允许】

事实上,此类电路应用相当广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甚么「少见多怪」了耶?!  这架构可是差分,不是半桥啊,老师。 按常理,差分推挽不就应该只 ...

【差分推挽不就应该只用一种「性别」的三极管吗,要么全都PNP,要么全都NPN,就像多谐震荡器的经典版(集基交叉耦合)那样】

实际上,这电路就是一种多谐振荡器,只不过不是电阻电容耦合的多谐振荡器,而是磁耦合的多谐振荡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有点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有点复杂。

留意maychang老师给您的这通回应,

话说到这份上,不就表示我这「死理」算是认对了吗,既然如此,那个题头图我已没有继续琢磨的必要;

这个「初学者常犯的失误」,互联网经营者干吗不清理掉,难道要留存下来当反面教材,又或者,这电路还另有用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有点复杂。

变压器的原边,是双线并绕然后串接成中间抽头,

从这中间抽头馈入直流电,两只三极管要做的事就是交替开关,

这个交变磁场在反馈绕组中感生的,同样是交流电,这样,发射结所需的正偏反偏全有了,只需反馈绕组跟发射结的连接无误,两管就会交替通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的原边,是双线并绕然后串接成中间抽头, 从这中间抽头馈入直流电,两只三极管要做的事就是交替 ...

如果我的理解没错,那个 L1 的作用是「失磁保护」,

换相交叠,两管齐通,变压器的励磁完全中和抵消,两管直面电源电压,那就跟半桥直通短路一样,是灾难!

在这瞬间,L1 就以它的感抗把整个电源电压揽下,两只三极管就能保持近乎零的饱和压降,保证了「交接班」过程的安全。

网友:
恒压源,是电力的主流 (乃至唯一),

电压型逆变器,如不考虑退耦,不加电容是完全可以的,

电流型逆变器,正确的「打开方式」是以恒流源供电,换相,就是在不断流的前提下让电流改道!

问题是,货真价实的恒流源未能登上大雅之堂,那就只能变通,用扼流圈借助逆变器拓扑营造「恒流」效果,恒流源,待机及换相时必须短路,无独有偶,「伪恒流源」的营运机制,同样有赖逆变器的直通!!

网友:
以电力电子技术观之,这个电流型差分推挽拓扑,竟有点ZVS的范儿,

因为,换相之际两管皆通,那么,此时无论谁开谁关,两管的Uce都是近乎零。

网友:
推挽电路吧 一推一拉 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