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充充电头+多节锂电池快充充电芯片+电池组充电相关问题

楼主:
快充充电头+多节锂电池快充充电芯片+电池组充电相关问题

用最大120W的支持快充协议的充电头,连接电池充电管理芯片IP2366,IP2366最大支持140W充放电,IP2366连接给三串18650充电,电池充满满电12.6V,过放截止电压是9.6V,容量是3000mAh,总功率是32.13Wh,是支持1C充电的高倍率电池。

问题:充电头、电池充电芯片IP2366如何给到电池最合适的充电功率?匹配到最合适的电池端充电功率、充电电流、充电电压是怎么判断的?匹配的过程是怎样的?谁来讲解一下具体的工作原理?这种情况充电头能给到电池最大的充电功率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谢谢

网友A:
充电头电路会根据电池充电芯片IP2366的反馈信息,调整输出电压和电流,以实现最佳的充电效果,这是芯片内部原理

网友:
充电头支持的最大120W和IP2366支持的最大140W是决定了系统的理论上的最大功率,

所说的充电电流和电压的匹配,比如,用1C来表示,1C充电意思是电池在1小时内充满。电池的满电电压12.6V是充电过程中不应超过的最大电压。

网友:
如何保证的串联的电池的内阻的一致性,如何保证串联的每节18650都充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电头电路会根据电池充电芯片IP2366的反馈信息,调整输出电压和电流,以实现最佳的充电效果,这是芯片内部 ...

比如电池是三节的  那么满电就是12.6V 那么充电的时候就是固定了12.6V 根本就不会说调整电池端的电压  只会调整电池端的电流  因为我是直接测试验证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电池是三节的  那么满电就是12.6V 那么充电的时候就是固定了12.6V 根本就不会说调整电池端的电 ...

先说一下,1楼问题

明确几个关键参数:

1.充电头的最大输出功率:120W
2.IP2366芯片的最大充放电功率:140W
3.电池组的参数:满电电压12.6V,过放截止电压9.6V,容量3000mAh(即3.213Ah),总功率32.13Wh。
4.电池组为高倍率电池,支持1C充电。

网友:
如何匹配最合适的充电功率、充电电流和充电电压:

确定充电电流:由于电池组支持1C充电,其充电电流应为电池容量的1倍,即3.213A(或近似为3.2A)。然而,考虑到实际应用中的安全和效率,通常会选择一个略小于1C的电流值,比如2.8A或3A,作为充电电流。这个选择也受到充电头和IP2366芯片的输出能力限制。

网友:
确定充电电压:

对于三串18650锂电池组,其充电终止电压通常为单节电池的充电终止电压乘以3,即4.2V x 3 = 12.6V。这是满电时的电压。充电过程中,电压会逐渐上升至这个值。

计算充电功率:充电功率 = 充电电压 x 充电电流。如果我们选择3A作为充电电流,那么充电功率 = 12.6V x 3A = 37.8W。

但请注意,这只是一个理论值。实际上,由于各种因素(如电池内阻、线路损耗等),实际充电功率可能会略低于这个值。

网友:
查了一下,也看了楼主的资料,IP2366芯片其实是一个电池充电管理IC,只会实时监测电池组的电压、电流和温度等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调整充电的

还有,要考虑快充协议的限制,因为不同的快充协议规定了不同的充电功率范围。

充电头的最大输出电压和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
电池组的最大充电电流和最高充电电压等参数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