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它的具体型号是什么,它是用在一个读写卡(T5577...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vincentc543   @吾妻思萌   参与回复

请问图中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它的具体型号是什么,它是用在一个读写卡(T5577卡)器的电路中

网友:
【请问图中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它的具体型号是什么】

我看不出来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更看不出型号。

网友:
如果时信号,则是防止反接的二极管。

因为电流很小,所以采用了1N4148

网友:
测绘电路,根据电路判断。

网友:
这种封装大多是二极管(鍺管),根据电路板把原理图抄出来并且知道二极管作用后,型号就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