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出错的问题

楼主:
我用MPLAB X XC编译程序,定义的变量出错

如下图

请问高手,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uchar 看有没地方定义 。也可以用unsigned char替代看看。 Init函数在其他地方有没有重复定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char 看有没地方定义 。也可以用unsigned char替代看看。 Init函数在其他地方有没有重复定义。

uchar有定义。Init没有重复定义。可能我拷贝过来有看不见的字符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char有定义。Init没有重复定义。可能我拷贝过来有看不见的字符吧

那就重写一下这几个字符

网友:
引用 网友B:
uchar有定义。Init没有重复定义。可能我拷贝过来有看不见的字符吧

如果是从网上拷的,确实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重写一下这几个字符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