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焊盘上可以引出三根线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为什么认为不可以?通常大电容的即使是标贴,两个焊盘也推荐多处引出,各自打多个过孔到对应的电源层和底层。只不过为了焊接质量,尽量对称出。

网友:
覆铜搞一片地 。

网友:
这地着什么连线啊,模拟地和数字地还需要划分一下区域呢

网友:
都是地,地主家缺地么

如3楼说的 覆铜搞一片地 ,让大家都用呗

网友:
一般电路几个引线没啥影响的

网友:
一般一个PAD几个引线是没问题的,在规则设置里不就有relief connect的选项吗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随便引出几根铜线,反正都是连在一起了

网友:
焊接上肯定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大于0805的封装全铺铜皮也没毛病;AGND可以处理的小型点,避免引入新的数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