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极限参数问题

楼主:
可以从以下规格书中可以看出,三极管有三个极限电压参数

VCBO ,VCEO,VEBO

我可以理解当 VCEO的耐压时,是IB=0的情况,也就是B 开路的情况下,CE的电压是最高的

那为什么VCBO耐压时,是E 开路?为什么是E 开路的情况下,CB的电压是最高的?

还有为什么EB 耐压时,是C开路? 为什么是C开路的情况下,EB的电压是最高的?

网友:
【为什么是E 开路的情况下,CB的电压是最高的?】

若是测量VCBO时E联接到C上,测量出来的就是发射结耐压了。

网友:
【那为什么VCBO耐压时,是E 开路?】

VCBO中的字母O,意思是OPEN,即开路。一共三个极,测量CB之间耐压,开路的自然是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