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的ESR应该如何确定?

楼主:
一般的铝电解电容的ESR都比较大,在电源去耦应用时,由ESR引起的纹波也相对更大。但是查看厂家的数据手册,都没有给出铝电解电容的ESR曲线,仅仅给了某个频率和某个温度下的ESR,如下图所示,且不同温度、不同频率下的ESR相差非常大。那我们在计算电源纹波时,具体应该如何取值呢?

网友A:
如果是考虑ESR对纹波的影响,那么应该根据纹波的要求,考虑ESR最不利的情况。

通常ESR在温度高时较小,温度低时较大。那么,考虑纹波要求时,应该按照你的设备可能遇到的最低温度来考虑。

网友:
常见的做法是,根据电路的频率范围和工作温度范围,选择一个中间值作为铝电解电容的ESR。可以是一个较为保守的ESR值。

如果比较在意,或电路对电解电容这些有条件敏感,要进行实验测量样板样机,确定那种或哪家的铝电解电容的实际ESR值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考虑ESR对纹波的影响,那么应该根据纹波的要求,考虑ESR最不利的情况。 通常ESR在温度高时较小, ...

为什么ESR在温度高时较小,温度低时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ESR在温度高时较小,温度低时较大?

这与电解液(电解电容即因此而得名)有关,而且各种不同配方的电解液各有不同。

金属(银、铜、铁等)的电阻率多为正值,即温度升高时电阻率增加。但液体的电阻率则相反,多数导电液体温度升高时电阻率减少。

网友:
铝电解电容的全温度范围的内阻变化达到 3 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