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3D预览时出现绿油盖住丝印怎么办?

楼主:
新画了一个板发现3D预览的时候丝印被绿油盖住了,请教一下,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是2D下显示是正确的,3D预览丝印被绿油盖住?

看截图不是全部丝印被滤油遮盖,怀疑还是被遮盖的丝印的那些元件封装库文件有问题

网友B:
从图上看,你是把丝印放焊盘上了,这个亮的地方做出来后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2D下显示是正确的,3D预览丝印被绿油盖住? 看截图不是全部丝印被滤油遮盖,怀疑还是被遮盖的丝印的那 ...

找到问题了,是因为直接使用了从LCEDA导出的PCB。

层叠管理里把这两层位置调换后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图上看,你是把丝印放焊盘上了,这个亮的地方做出来后就没了。

是绿油在白油的上边了,焊盘因为没有绿油才能看清丝印。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C:
位号的丝印放在焊盘上面的话,PCB上就看不到丝印了,如果摆不下丝印,可以找个空地方放丝印,做一下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位号的丝印放在焊盘上面的话,PCB上就看不到丝印了,如果摆不下丝印,可以找个空地方放丝印,做一下标记

调整之前焊盘外的丝印是被绿油盖住的

网友:
哦哦,这是3D模式下的显示优先级吧?2D也会有类似的属性设置

网友:
在板设置里有一个板子的层叠设置,那里面改变层的上下顺序,显示出来的效果与那个顺序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