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志D1-H的MQ_Pro开发板上添加Tina下的GPIO驱动

楼主(2024-05-27):
在全志D1-H的MQ_Pro开发板上添加Tina下的GPIO驱动
设备树根目录添加 ``` led: gpioled{ device_type = "gpioled"; compatible = "gpio-led"; gpios = <&pio PD 18 GPIO_ACTIVE_HIGH>; status = "okay"; }; ``` linxu系统操作 编译 Lina : 1. 首先执行 source build/envsetup.sh 提示Setup env done! Please run lunch next. 2. 输入 lunch d1-h_nezha-tina 3. make -j32 4. 执行 pack打包 MQ_pro操作 1.下载至SD卡启动 2.通过ls /proc/device-tree/ 命令查看是否有 “gpioled”节点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mangopi.org/_media/img_0363_-2048.jpg?w=800&tok=39dc16) gpioled.c如下 该文件直接复制 正点原子历程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文件名 : gpioled.c 作者 : 左忠凯 版本 : V1.0 描述 : 采用pinctrl和gpio子系统驱动LED灯。 其他 : 无 论坛 : www.openedv.com 日志 : 初版V1.0 2019/7/13 左忠凯创建 ***************************************************************/ #define GPIOLED_CNT 1 /* 设备号个数 */ #define GPIOLED_NAME "gpioled" /* 名字 */ #define LEDOFF 0 /* 关灯 */ #define LEDON 1 /* 开灯 */ /* gpioled设备结构体 */ struct gpioled_dev{ dev_t devid; /* 设备号 */ struct cdev cdev; /* cdev */ struct class *class; /* 类 */ struct device *device; /* 设备 */ int major; /* 主设备号 */ int minor; /* 次设备号 */ struct device_node *nd; /* 设备节点 */ int led_gpio; /* led所使用的GPIO编号 */ }; struct gpioled_dev gpioled; /* led设备 */ /* *
@description
: 打开设备 * @param - inode : 传递给驱动的inode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file结构体有个叫做private_data的成员变量 * 一般在open的时候将private_data指向设备结构体。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 static int led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 filp->private_data = &gpioled; /* 设置私有数据 */ return 0; } /* * @description : 从设备读取数据 * @param - filp : 要打开的设备文件(文件描述符) * @param - buf : 返回给用户空间的数据缓冲区 * @param - cnt : 要读取的数据长度 * @param - offt : 相对于文件首地址的偏移 * @return : 读取的字节数,如果为负值,表示读取失败 */ static ssize_t led_read(struct file *filp, char __user *buf, size_t cnt, loff_t *offt) { return 0; } /* * @description : 向设备写数据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表示打开的文件描述符 * @param - buf : 要写给设备写入的数据 * @param - cnt : 要写入的数据长度 * @param - offt : 相对于文件首地址的偏移 * @return : 写入的字节数,如果为负值,表示写入失败 */ static ssize_t led_write(struct file *filp, const char __user *buf, size_t cnt, loff_t *offt) { int retvalue; unsigned char databuf[1]; unsigned char ledstat; struct gpioled_dev *dev = filp->private_data; retvalue = copy_from_user(databuf, buf, cnt); if(retvalue < 0) { printk("kernel write failed!\r\n"); return -EFAULT; } ledstat = databuf[0]; /* 获取状态值 */ if(ledstat == LEDON) { gpio_set_value(dev->led_gpio, 0); /* 打开LED灯 */ } else if(ledstat == LEDOFF) { gpio_set_value(dev->led_gpio, 1); /* 关闭LED灯 */ } return 0; } /* * @description : 关闭/释放设备 * @param - filp : 要关闭的设备文件(文件描述符)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 static int led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 return 0; } /* 设备操作函数 */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gpioled_fops = { .owner = THIS_MODULE, .open = led_open, .read = led_read, .write = led_write, .release = led_release, }; /* * @description : 驱动出口函数 * @param : 无 * @return : 无 */ static int __init led_init(void) { int ret = 0; ret = ret; /* 设置LED所使用的GPIO */ /* 1、获取设备节点:gpioled */ gpioled.nd = of_find_node_by_path("/gpioled"); if(gpioled.nd == NULL) { printk("gpioled node not find!\r\n"); return -EINVAL; } else { printk("gpioled node find!\r\n"); } /* 2、 获取设备树中的gpio属性,得到LED所使用的LED编号 */ gpioled.led_gpio = of_get_named_gpio(gpioled.nd, "gpios", 0); if(gpioled.led_gpio < 0) { printk("can't get led-gpio"); return -EINVAL; } printk("led-gpio num = %d\r\n", gpioled.led_gpio); /* 3、设置GPIO1_IO03为输出,并且输出高电平,默认关闭LED灯 */ ret = gpio_direction_output(gpioled.led_gpio, 0); if(ret < 0) { printk("can't set gpio!\r\n"); } /* 注册字符设备驱动 */ /* 1、创建设备号 */ if (gpioled.major) { /*定义了设备号 */ gpioled.devid = MKDEV(gpioled.major, 0); register_chrdev_region(gpioled.devid, GPIOLED_CNT, GPIOLED_NAME); } else { /* 没有定义设备号 */ alloc_chrdev_region(&gpioled.devid, 0, GPIOLED_CNT, GPIOLED_NAME); /* 申请设备号 */ gpioled.major = MAJOR(gpioled.devid); /* 获取分配号的主设备号 */ gpioled.minor = MINOR(gpioled.devid); /* 获取分配号的次设备号 */ } printk("gpioled major=%d,minor=%d\r\n",gpioled.major, gpioled.minor); /* 2、初始化cdev */ gpioled.cdev.owner = THIS_MODULE; cdev_init(&gpioled.cdev, &gpioled_fops); /* 3、添加一个cdev */ cdev_add(&gpioled.cdev, gpioled.devid, GPIOLED_CNT); /* 4、创建类 */ gpioled.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GPIOLED_NAME); if (IS_ERR(gpioled.class)) { return PTR_ERR(gpioled.class); } /* 5、创建设备 */ gpioled.device = device_create(gpioled.class, NULL, gpioled.devid, NULL, GPIOLED_NAME); if (IS_ERR(gpioled.device)) { return PTR_ERR(gpioled.device); } return 0; } static void __exit led_exit(void) { /* 注销字符设备驱动 */ cdev_del(&gpioled.cdev);/*删除cdev */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gpioled.devid, GPIOLED_CNT); /* 注销设备号 */ device_destroy(gpioled.class, gpioled.devid); class_destroy(gpioled.class); } module_init(led_init); module_exit(led_exit); MODULE_LICENSE("GPL"); MODULE_AUTHOR("zuozhongkai"); ``` Makefile 文件编写 如下: ``` KERNELDIR := /home/tina-d1-h/lichee/linux-5.4/ CURRENT_PATH := $(shell pwd) CFLAGS= ARCH=riscv CROSS_COMPILE=/home/tina-d1-h/prebuilt/gcc/linux-x86/riscv/toolchain-thead-glibc/riscv64-glibc-gcc-thead_20200702/bin/riscv64-unknown-linux-gnu- obj-m := gpioled.o build: kernel_modules kernel_modules: $(MAKE) $(CFLAGS) -C $(KERNELDIR) M=$(CURRENT_PATH) modules clean: $(MAKE) $(CFLAGS) -C $(KERNELDIR) M=$(CURRENT_PATH) cleanmake ``` KERNELDIRCFLAGS 路径需要根据自己的路径设置 ledAPP.c 正点原子原封不动的例程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文件名 : ledApp.c 作者 : 左忠凯 版本 : V1.0 描述 : chrdevbase驱测试APP。 其他 : 无 使用方法 :./ledtest /dev/led0 关闭LED ./ledtest /dev/led1 打开LED 论坛 : www.openedv.com 日志 : 初版V1.0 2019/1/30 左忠凯创建 ***************************************************************/ #define LEDOFF 0 #define LEDON 1 /* * @description : main主程序 * @param - argc : argv数组元素个数 * @param - argv : 具体参数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fd, retvalue; char *filename; unsigned char databuf[1]; if(argc != 3){ printf("Error Usage!\r\n"); return -1; } filename = argv[1]; /* 打开led驱动 */ fd = open(filename, O_RDWR); if(fd < 0){ printf("file %s open failed!\r\n", argv[1]); return -1; } databuf[0] = atoi(argv[2]); /* 要执行的操作:打开或关闭 */ /* 向/dev/led文件写入数据 */ retvalue = write(fd, databuf, sizeof(databuf)); if(retvalue < 0){ printf("LED Control Failed!\r\n"); close(fd); return -1; } retvalue = close(fd); /* 关闭文件 */ if(retvalue < 0){ printf("file %s close failed!\r\n", argv[1]); return -1; } return 0; } ``` linux系统操作: 1.通过make 编译出gpioled.ko文件 2.通过 /home/tina-d1-h/prebuilt/gcc/linux-x86/riscv/toolchain-thead-glibc/riscv64-glibc-gcc- thead_20200702/bin/riscv64-unknown-linux-gnu-gcc -o ledapp ledApp.c 编译出ledgpio 软件 MQpro: 1.通过insmod gpioled.ko加载gpioled驱动,通过ls /dev 查看是否有gpioled 2.通过 chmod 777 ledapp 添加权限 3.通过 ./ledapp /dev/gpioled 0 点亮LED 4.通过 ./ledapp /dev/gpioled 1 熄灭LED 注:以上命令没有跟LED高低电平相对应可以通过修改 gpioled.c led_write函数进行修改就好了

网友A:
介绍非常详细了,一切皆文件,操作就是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