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577的读卡电路把卡直接贴读卡线圈上读卡不成功,离开线圈8mm读卡效果很好但远了不行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vincentc543   @吾妻思萌   参与回复

T5577的读卡电路把卡直接贴读卡线圈上读卡不成功,离开线圈8mm读卡效果很好但远了,超过3CM也不行,请问如何调整才能做到0-4cm之内都能读卡成功?谢谢大家。

读卡部分电路图如下

网友A:
【请问如何调整才能做到0-4cm之内都能读卡成功?】

为什么要距离为零(卡贴紧读卡线圈)也能读卡?

你在读卡线圈前面贴一层8mm厚的塑料板不就合适了?

再说,实际使用时你的卡也不可能紧贴线圈,总要有个外壳,卡只能贴紧外壳而不能贴到线圈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如何调整才能做到0-4cm之内都能读卡成功?】 为什么要距离为零(卡贴紧读卡线圈)也能读卡? ...

谢谢,是个办法,

网友:
读卡距离的远近和线圈的电感量成一定的比列关系,这个可以搜一搜相关的资料找到计算公式,然后算一下,用示波器观察一下不同电感量下的读卡波形

网友:
距离太近确实会有读不到的情况,如果想调节距离,估计要调节功率和匹配电容。

网友:
先说说你为啥要整出个0-4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