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错误的问题

楼主:
先上图

编译一个工程,出了这么多错误。试了好几个C编译器都不行。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中文问题?或者编译参数没选对。

网友:
工具链配置错误了吧,注意点点armcc与armclang工具链的配置

下面编译用的是armclang,--no-multibyte-chars是armcc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