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篇】(5-1)C51单片机实现双按键控制八位数码管滚动十六进制数

楼主:
2024/5/27 新建帖子

声明及本系列注意事项优先阅读:🔗

工程源码及仿真文件入口在文末

任务要求:使用C51实现双按键控制八位数码管滚动十六进制数,反向滚动间隔时间为正向的两倍,一开始无按键按下时不显示

想要实现以上功能,我们需要将任务拆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 ms级定时器
  2. 数码管扫描函数
  3. 中断按键判断
  4. 延时函数(用于数码管余辉)

1.Proteus部分

数字显示使用的是Proteus中的八段共阴数码管,型号为:7SEG-MPX-8-CC-BLUE:

搭建好的仿真电路如下。红框为基础电路,外部中断0与按键之间使用与门且拉高:

2.代码部分

阳极连接的是P0口,需要在扫描函数中将每个十六位进制数对应的字段码
字段码如下:

smg[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而阴极连接单片机对应的片选代码如下:

unsigned char code yang[8]={0xFE, 0xFD, 0xFB, 0xF7, 0xEF, 0xDF, 0xBF, 0x7F};

声明uint类型的direct变量用于判断方向。在main函数中实现数码管扫描的仿真效果更好。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k;

	init();
	Timer0Init();
	direct = 2;//初始无滚动方向

	while(1)
	{

		while(direct == 0)
		{
			flag = 0;
			while(direct == 0)
			{

				for(i=0;i<8;i++)
				{
					k = flag+i;
					if( flag+i >= 16) k -= 16;
					choose = yang[i];
					show = smg[k];
					delay(1);
				}

			}
		}

		while(direct == 1)
		{
			flag = 16;
			while(direct == 1)
			{

				for(i=0;i<8;i++)
				{
					k = flag+i;
					if( flag+i < 0) k += 16;
					if( flag+i >= 16) k -= 16;
					choose = yang[i];
					show = smg[k];
					delay(1);
				}

			}
		}
	}

}

参考中断表编写中断服务函数,外部中断0的中断号为0,定时器0为1:

外部中断0的中断函数中对按键进行了判断,仿真电路无需消抖:

void change() interrupt 0// using 0
{
//	do{
//		key();
//	}while(j == 1);  //中断函数,当按键按下时中断
//	if(P3_2 == 0)
//	{
		if(P1_6 == 0) direct = 0;
		if(P1_7 == 0) direct = 1;
//	}
}

定时器提供数码管刷新基准(flag),每当基准达到15则清零,反向滚动计数值为正向的两倍:

void intp1() interrupt 1
{

	jm++;
	if(direct == 0)
	{
		if(jm == 12)
		{
			TF0 = 0;
			flag++;
			if(flag==16) flag = 0;
			jm = 0;
		}
	}

	if(direct == 1)
	{
		if(jm == 24)
		{
			TF0 = 0;
			flag--;
			if(flag==0) flag = 16;
			jm = 0;
		}
	}
}

最终效果如下:

任务完成

2024/7/3

源码以及仿真文件

#本文首发于EEWORLD,版权归作者所有

网友:
就是用Proteus软件仿真51单片机的双按键控制八位数码管的一个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