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钳位电感开关 (UIS) MOS管的非钳位电感开关测试是哪里来的?

楼主:
无钳位电感开关 (UIS)  MOS管的非钳位电感开关测试是哪里来的? 是有什么测试标准吗?

网友:
测试标准应该是没有

网友:
不是常规测试,不用说测试标准了,行业测试规范都没有,模拟功率器件在遭遇极端电热应力的测试,是判断MOS管承受极端电环境,比如高电流和高电压下的能力

网友:
MOS管规格书中有这个单脉冲指标的EAS值,反映是雪崩击穿的能力,耐受UIS的能力

具体可以咨询一下MOS管公司

测试参考哪些IEC或IEEE标准,或他们大致的测试方法,作为一般电子公司现有的示波器、直流电源等情况下的测试方法

估计不是什么商业机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