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eBeetle 2 ESP32 C6开发板】 4 mqtt uart透传

楼主:
       【FireBeetle 2 ESP32 C6开发板】 4 mqtt uart透传

一、本实验用到esp32 的uart、 mqtt、freertos多任务和信号量。

1,首先我们 创建两个任务uart的收和发

2,在创建信号量和共享数据区供mqtt和uart之间共享数据

Mqtt送 数据到uart用到了信号量,uart到mqtt就直接在uart任务里面发了。

3,定义发送topic/topic/uarttomqtt
和接收topic /topic/mqtttouartq0 /topic/mqtttouartq1

4,处理topic数据:

二、部分代码

串口相关

int sendData_uart0(const char* logName, const char* data,int len)
{
   // const int len = strlen(data);
    const int txBytes = uart_write_bytes(UART_NUM_0, data, len);
    ESP_LOGI(logName, "Wrote %d bytes", txBytes);
    return txBytes;
}
static void tx_task(void *arg)
{
    static const char *TX_TASK_TAG = "TX_TASK";
    esp_log_level_set(TX_TASK_TAG, ESP_LOG_INFO);
    while (1) {
        if(  MtoUsema.xMSet != NULL ){
            xSemaphoreTake(  MtoUsema.xMSet, portMAX_DELAY );
            {
                if( MtoUsema.flag ==1)
                {
                     MtoUsema.flag =0;
                    sendData_uart0(TX_TASK_TAG,  MtoUsema.buf, MtoUsema.len);
                     MtoUsema.len=0;
                }
            }
            xSemaphoreGive(  MtoUsema.xMSet ); /* 互斥量必须归还! */
        }

        vTaskDelay(100 / portTICK_PERIOD_MS);
    }
}

static void rx_task(void *arg)
{
    static const char *RX_TASK_TAG = "RX_TASK";
    esp_log_level_set(RX_TASK_TAG, ESP_LOG_INFO);
    uint8_t* data = (uint8_t*) malloc(RX_BUF_SIZE + 1);
    while (1) {
        const int rxBytes = uart_read_bytes(UART_NUM_0, data, RX_BUF_SIZE, 1000 / portTICK_PERIOD_MS);
        if (rxBytes > 0) {
            data[rxBytes] = 0;
            ESP_LOGI(RX_TASK_TAG, "Read %d bytes: '%s'", rxBytes, data);
            ESP_LOG_BUFFER_HEXDUMP(RX_TASK_TAG, data, rxBytes, ESP_LOG_INFO);

            UtoMsema.len=rxBytes+1;
            snprintf(UtoMsema.buf,UtoMsema.len,"%s",data);
            UtoMsema.flag =1;
          	esp_mqtt_client_publish(client, "/topic/uarttomqtt", UtoMsema.buf, 0, 0, 0);
		}
    }
    free(data);
}

信号量的创建

typedef struct _SEMA
{
    SemaphoreHandle_t xMSet;
    char buf[300];
    char flag;
    int len;
}sema;
sema MtoUsema, UtoMsema;

....
while(1){
...

    MtoUsema.flag=0;
    MtoUsema.len=0;
    MtoUsema.xMSet=NULL;
    UtoMsema.flag=0;
    UtoMsema.len=0;
    UtoMsema.xMSet=NULL;
    for(int i=0;i<300;i++)
    {
        MtoUsema.buf[i]=0;
        UtoMsema.buf[i]=0;
    }
    vSemaphoreCreateBinary(  MtoUsema.xMSet );
    if(  MtoUsema.xMSet != NULL )
    {
    }
    if( MtoUsema.xMSet != NULL ){  printf("The semaphore xMSet1 was created successfully! can now be used.\n");}
    vSemaphoreCreateBinary(  UtoMsema.xMSet );
    if(  UtoMsema.xMSet != NULL )
    {
    }
    if( UtoMsema.xMSet != NULL ){  printf("The semaphore xMSet2 was created successfully! can now be used.\n");}
...

信号量的使用

...
case MQTT_EVENT_DATA:
        ESP_LOGI(TAG, "MQTT_EVENT_DATA");
        printf("TOPIC=%.*s\r\n", event->topic_len, event->topic);
        printf("DATA=%.*s\r\n", event->data_len, event->data);

        if( MtoUsema.xMSet != NULL ){
            xSemaphoreTake( MtoUsema.xMSet, portMAX_DELAY );
            {
                MtoUsema.len=event->data_len%300+1;
                snprintf( MtoUsema.buf, MtoUsema.len,"%s",event->data);
                MtoUsema.flag =1;
            }
            xSemaphoreGive( MtoUsema.xMSet ); /* 互斥量必须归还! */
        }
        break;

...
static void tx_task(void *arg)
{
    static const char *TX_TASK_TAG = "TX_TASK";
    esp_log_level_set(TX_TASK_TAG, ESP_LOG_INFO);
    while (1) {
        if(  MtoUsema.xMSet != NULL ){
            xSemaphoreTake(  MtoUsema.xMSet, portMAX_DELAY );
            {
                if( MtoUsema.flag ==1)
                {
                     MtoUsema.flag =0;
                    sendData_uart0(TX_TASK_TAG,  MtoUsema.buf, MtoUsema.len);
                     MtoUsema.len=0;
                }
            }
            xSemaphoreGive(  MtoUsema.xMSet ); /* 互斥量必须归还! */
        }
        vTaskDelay(2000 / portTICK_PERIOD_MS);
    }
}

mqtt事件响应

static void mqtt_event_handler(void *handler_args, esp_event_base_t base, int32_t event_id, void *event_data)
{
    ESP_LOGD(TAG, "Event dispatched from event loop base=%s, event_id=%" PRIi32 "", base, event_id);
    esp_mqtt_event_handle_t event = event_data;
    esp_mqtt_client_handle_t client = event->client;
    int msg_id;
    switch ((esp_mqtt_event_id_t)event_id) {
    case MQTT_EVENT_CONNECTED:
        ESP_LOGI(TAG, "MQTT_EVENT_CONNECTED");
        msg_id = esp_mqtt_client_publish(client, "/topic/qos1", "eeworld DFRobtGitrNrrylr2esp32-c6 test qos1", 0, 1, 0);
        ESP_LOGI(TAG, "sent publish successful, msg_id=%d", msg_id);

        msg_id = esp_mqtt_client_subscribe(client, "/topic/mqtttouartq0", 0);
        ESP_LOGI(TAG, "sent subscribe successful, msg_id=%d", msg_id);

        msg_id = esp_mqtt_client_subscribe(client, "/topic/mqtttouartq1", 1);
        ESP_LOGI(TAG, "sent subscribe successful, msg_id=%d", msg_id);

        break;
    case MQTT_EVENT_DISCONNECTED:
        ESP_LOGI(TAG, "MQTT_EVENT_DISCONNECTED");
        break;

    case MQTT_EVENT_SUBSCRIBED:
        ESP_LOGI(TAG, "MQTT_EVENT_SUBSCRIBED, msg_id=%d", event->msg_id);
        msg_id = esp_mqtt_client_publish(client, "/topic/qos0", "eeworld DFRobtGitrNrrylr2esp32-c6 test qos0", 0, 0, 0);
        ESP_LOGI(TAG, "sent publish successful, msg_id=%d", msg_id);
        break;
    case MQTT_EVENT_UNSUBSCRIBED:
        ESP_LOGI(TAG, "MQTT_EVENT_UNSUBSCRIBED, msg_id=%d", event->msg_id);
        break;
    case MQTT_EVENT_PUBLISHED:
        ESP_LOGI(TAG, "MQTT_EVENT_PUBLISHED, msg_id=%d", event->msg_id);
        break;
    case MQTT_EVENT_DATA:
        ESP_LOGI(TAG, "MQTT_EVENT_DATA");
        printf("TOPIC=%.*s\r\n", event->topic_len, event->topic);
        printf("DATA=%.*s\r\n", event->data_len, event->data);

        if( MtoUsema.xMSet != NULL ){
            xSemaphoreTake( MtoUsema.xMSet, portMAX_DELAY );
            {
                MtoUsema.len=event->data_len%300+1;
                snprintf( MtoUsema.buf, MtoUsema.len,"%s",event->data);
                MtoUsema.flag =1;
            }
            xSemaphoreGive( MtoUsema.xMSet ); /* 互斥量必须归还! */
        }
        break;
    case MQTT_EVENT_ERROR:
        ESP_LOGI(TAG, "MQTT_EVENT_ERROR");
        if (event->error_handle->error_type == MQTT_ERROR_TYPE_TCP_TRANSPORT) {
            log_error_if_nonzero("reported from esp-tls", event->error_handle->esp_tls_last_esp_err);
            log_error_if_nonzero("reported from tls stack", event->error_handle->esp_tls_stack_err);
            log_error_if_nonzero("captured as transport's socket errno",  event->error_handle->esp_transport_sock_errno);
            ESP_LOGI(TAG, "Last errno string (%s)", strerror(event->error_handle->esp_transport_sock_errno));

        }
        break;
    default:
        ESP_LOGI(TAG, "Other event id:%d", event->event_id);
        break;
    }
}

三、实验结果如下:

Mqtt到uart
Uart到mqtt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