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编码器的电机速度控制精度能够达到多少?

楼主:
请教几个关于变频器矢量控制电机速度精度的问题。

1、电机使用编码器的传输线距离一般不应该超过多长,如果传输距离太长会影响编码器信号的延迟,导致变频器控制出现问题?

2、带编码器的变频器转速控制精度能够做到多大,大功率小功率低频高频空载额定负载有多大影响?

网友A:
哪种编码器?旋变类型编码器还是增量型?绝对值类型?常用的编码器是23位,应该还有更高精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种编码器?旋变类型编码器还是增量型?绝对值类型?常用的编码器是23位,应该还有更高精度的

增量,旋变,正余弦,绝对值,这几种编码器差距有多大?都以12位的为例。编码器的传输距离一般不超过多少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增量,旋变,正余弦,绝对值,这几种编码器差距有多大?都以12位的为例。编码器的传输距离一般不超过多少 ...

主要看应用产品的要求吧,比如楼主做的变频器,这几种应该都行。但是如果做到高精度位置环控制,就得上增量型或者绝对值编码器了

网友:
编码器精度可以很高,但转速精度是个控制系统概念,

这和负载变化、电压变化、电机惯性以及驱动控制的算法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