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层次原理图设计

楼主:
如下图,这个电路中有几个模块需要复用,但是网上推荐的 repreat()操作教程不详,所以就从DDS原理图生成了两次模块,这样的操作更新到PCB后,看到飞线是 正确的。因为用了repreat()后,找不到PORT怎么连接。不知道和规不?

另外,这个DDS模块,原理图只用一张,在这个sch图中选中元器件,通过T-S命令后,会提示元器件有两个部分,不管下面选yes  还是no ,都无法在PCB中选中元件。
但是其它没有复用过的 原理图中的器件可以通过这个T-S选中PCB中对应元件,各位朋友,这个怎么整?

网友:
看不出来是具体问题

还是那个环节的命名

网友A:
竟然没用过repeat功能,每次都是不同的功能电路放一页,如果重复功能,改一下位号加一页

网友:
这个模块化的画图还是挺有用,我也准备把我的原题图给分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竟然没用过repeat功能,每次都是不同的功能电路放一页,如果重复功能,改一下位号加一页

虽然现在不会用repeat,但是模块也复用了,这个想要的是在PCB设计时的多通道走线,光原理图的化,怎么设计都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现在不会用repeat,但是模块也复用了,这个想要的是在PCB设计时的多通道走线,光原理图的化,怎么设 ...

如果原理图和PCB能够公开的话,发上来学一下怎么弄。比如原理图中的位号设置,PCB中同一个复用功能电路是否可以只需要画好一块,其他的通过设置规则自动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