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挑战营终点站# rv1106平台使用yolov5识别手写数字

楼主:
背景:

使用前两期训练的 针对MNIST数据集的 模型存在以下缺点:

  1. 图片分辨率过低28x28,与现实存在较大差异。
  2. 对摄像头采集到的大图一次只能识别一个数字。
  3. 前处理操作 如找到大图中轮廓最大的数字、对送入模型的小图进行二值化 等操作注定了识别场景有限。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并且luckfox已经有使用yolov5的demo工程了)所以决定使用yolov5完成手写数字的识别。

效果预览:

数据集准备

yolov5的输入图像分辨率是640x640,而MNIST数据集的尺寸是28x28,应该如何解决?

如果直接将MNIST小图拼接在一起,就好像这样,特征过于明显,颜色都是黑底白字、目标框的位置都是固定的。数据集容易过拟合。

想法:使用MNIST 28x28分辨率的小图 合成640x640的大图。大图包含若干小图,同时输出对应label

效果预览:

目标:数字的颜色随机(增强数据),大图背景随机并且小图背景(数字外的区域)跟随、小图的尺寸随机被resize、小图的位置随机。自动生成每张小图的label标签。

过程:

  1. 对图片,加载MNIST数据集(定义每张大图有12个小图)、创建一个640x640的背景(颜色随机)、对每一张小图有:检测数字位置与背景位置、改变对应位置的像素值、随机resize小图、随机摆放、最后将小图粘贴到背景上。
  2. 对标签label,可以大概设定每一张小图的预测框是28x28,为了避免预测框都是正方形,代码里对长宽都randint(20,28),因为20x20的框也差不多能框住这个小图了。再根据上面的resize值、随机拜访位置值求出对应的label。yolo系列的标签一个框对用5个值,分别是类别、中心点坐标x、中心点坐标y、宽w、高h。后四个指标是归一化之后的float。具体知识可以搜索yolo学习。
  • # 合成MNIST大图
  • import torch
  • import torchvision
  • import torchvision.transforms as transforms
  • from PIL import Image
  • import numpy as np
  • import random
  • import os
  • # 设置参数
  • NUM_IMAGES_TO_GENERATE = 400 # 生成图片的数量
  • IMAGE_SIZE = 640 # 输出的图片大小
  • Resize_ratios = [1, 1.5, 2, 2.5, 3, 3.5, 4] # resize的比例尺寸
  • NumOfPic = 12 # 每张大图的小图数量
  • backcolors = [
  • (255, 0, 0), # 红色
  • (0, 255, 0), # 绿色
  • (0, 0, 255), # 蓝色
  • (255, 255, 0), # 黄色
  • (0, 255, 255), # 青色
  • (255, 0, 255), # 品红色
  • (128, 128, 128),# 灰色
  • (255, 255, 255),# 白色
  • (0, 0, 0), # 黑色
  • (210, 105, 30) # 棕色
  • ]
  • # 加载MNIST数据集
  • transform = transforms.Compose([
  • transforms.ToTensor(), # 将PIL Image或numpy.ndarray转换为tensor,并缩放到[0.0, 1.0]
  • transforms.Normalize((0.5,), (0.5,)) # 归一化到[-1.0, 1.0]
  • ])
  • trainset = torchvision.datasets.MNIST(root='./data', train=True, download=True, transform=transform)
  • trainloader = torch.utils.data.DataLoader(trainset, batch_size=NumOfPic, shuffle=True)
  • # 创建用于保存生成的图片的目录
  • images_dir = 'dataset\\images'
  • if not os.path.exists(images_dir):
  • os.makedirs(images_dir)
  • # 创建用于保存生成的txt文件的目录
  • labels_dir = 'dataset\\labels'
  • if not os.path.exists(labels_dir):
  • os.makedirs(labels_dir)
  • # 初始化计数器
  • image_counter = 0
  • # 生成图片的循环
  • for data in trainloader:
  • if image_counter >= NUM_IMAGES_TO_GENERATE:
  • break
  • # 用于生成每张图片的label
  • curLable = np.zeros((NumOfPic, 5), dtype=float) # 5对应cls x y w h
  • img_tensor, label = data
  • label_array = label.numpy()
  • curLable[:, 0] = label_array
  • backcolorNum = random.randint(0, 9)
  • backcolor = backcolors[backcolorNum]
  • # 创建一个颜色随机的背景图片
  • background = Image.new('RGB', (IMAGE_SIZE, IMAGE_SIZE), color=backcolor)
  • # 将tensor转换回numpy数组
  • rgb_tensor = img_tensor.repeat(1, 3, 1, 1)
  • for i, img in enumerate(rgb_tensor):
  • img_np = img.numpy().squeeze().transpose(1, 2, 0) * 255 # [C, H, W] to [H, W, C] and scale to 0-255
  • # 创建一个空的彩色图像,大小与二值图像相同
  • colored_image = np.zeros((img_np.shape[0], img_np.shape[1], 3), dtype=np.uint8)
  • # 随机一个数字对应的颜色
  • while True: # 保证与背景颜色不同
  • numrandom = random.randint(0, 9)
  • if numrandom != backcolorNum:
  • break
  • colors = backcolors[numrandom]
  • # 获取所有白色像素的坐标
  • white_pixel_indices = np.where(img_np > 0)
  • black_pixel_indices = np.where(img_np == -255)
  • # 将随机颜色分配给白色像素
  • colored_image[white_pixel_indices[0], white_pixel_indices[1]] = colors
  • colored_image[black_pixel_indices[0], black_pixel_indices[1]] = backcolor
  • img_pil = Image.fromarray(colored_image, 'RGB')
  • # 随机resize
  • random_ratio = random.randint(0, len(Resize_ratios)-1)
  • img_pil = img_pil.resize((int(28*Resize_ratios[random_ratio]), int(28*Resize_ratios[random_ratio])))
  • w_random = random.randint(20, 28) # 避免框都是正方形
  • h_random = random.randint(21, 28)
  • curLable[i][3] = w_random/IMAGE_SIZE*Resize_ratios[random_ratio]
  • curLable[i][4] = h_random/IMAGE_SIZE*Resize_ratios[random_ratio]
  • # 随机放置位置(确保不超出背景边界)
  • left = random.randint(0, IMAGE_SIZE - img_pil.width)
  • top = random.randint(0, IMAGE_SIZE - img_pil.height)
  • curLable[i][1] = (left+img_pil.width/2)/IMAGE_SIZE # 框的正中心x坐标(归一化)
  • curLable[i][2] = (top + img_pil.height / 2) / IMAGE_SIZE # 正中心y坐标
  • background.paste(img_pil, (left, top))
  • # 保存图片
  • output_img_path = os.path.join(images_dir, f'image_{image_counter}.jpg')
  • background.save(output_img_path)
  • # 打开一个文件用于写入
  • txtPath = os.path.join(labels_dir, f'image_{image_counter}.txt')
  • with open(txtPath, 'w') as file:
  • # 遍历数组的每一行
  • for row in curLable:
  • # 对于每一行,首先取第一列的整数值,其余列保留浮点数,用空格连接后写入文件
  • # 注意:np.int32()用于将浮点数转换为整数,如果是非负数且不需要特别大的整数,np.int_或直接int()也可以
  • line = ' '.join([str(int(row[0]))] + [f'{x:.6f}' for x in row[1:]])
  • file.write(line + '\n') # 每一行结束后添加换行符
  • # 递增计数器
  • image_counter += 1
  • # 脚本结束
  • print(f'Generated {image_counter} images and labels.')

生成了200张图片及标签(其实还可以生成很多张),除此之外,我加了一百二十多张通用图片,自行标注了几十张图片,具体看附件。将他们按照8:1:1划分训练集、验证集、测试集。生成对应的txt指定对应图片的路径。

划分代码如下:

  • # -*- coding: utf-8 -*-
  • """
  • 将所有数据集按照 8:1:1的比例划分为训练集、验证集、测试集。输出为txt文本
  • 使用方法:指定数据集的主目录为root_path
  • """
  • from glob import glob
  • import os
  • from sklearn.model_selection import train_test_split
  • import random
  • import shutil
  • root_path = r'D:\Users\Yzhe\PycharmProjects\MNIST_Test\dataset'
  • def toTrainValTest(root_path):
  • ftrain = open(root_path + '/train.txt', 'w')
  • fval = open(root_path + '/val.txt', 'w')
  • ftest = open(root_path + '/test.txt', 'w')
  • # total_files为列表,images文件夹下所有后缀为 jpg.jpeg,png 的文件的路径
  • total_files = glob((os.path.join(root_path, "images/*[jpg.jpeg,png]")))
  • # split
  • train_files, val_test_files = train_test_split(total_files, test_size=0.2, random_state=42)
  • val_files, test_files = train_test_split(val_test_files, test_size=0.5, random_state=42)
  • # train
  • for file in train_files: # 遍历训练集中所有文件的路径
  • ftrain.write(file + "\n") # 将路径一条一行写入train.txt中,train.txt程序中对应的参数是ftrain
  • # val
  • for file in val_files:
  • fval.write(file + "\n")
  • # test
  • for file in test_files:
  • ftest.write(file +"\n")
  • ftrain.close()
  • fval.close()
  • ftest.close()
  • toTrainValTest(root_path)

生成了对应的3个txt。txt内容是这样的:

至此数据集准备工作完成。

yolov5训练

yolov5训练。(这部分仍然在windows完成,需要显卡。我是4060,8G显存)

环境配置部分网上教程挺多的,使用的anaconda+pycharm。使用anaconda创建了一个torch2的环境,这个环境满足运行yolov5.

  1. 下载yolov5代码(7.0版本)

https://github.com/ultralytics/yolov5/tree/v7.0

  1. 配置

2.1 在data目录下新建一个MNIST目录,在该目录下放置刚才生成的txt。

2.2 在此目录下新建一个yaml文件,内容如下:

  • train: data/MNIST/train.txt
  • val: data/MNIST/val.txt
  • test: data/MNIST/test.txt
  • # Classes
  • nc: 10 # number of classes
  • names: ['0','1','2','3','4','5','6','7','8','9']

2.3 在train.py文件下,找到parse_opt函数(用于指定参数)

照着这个配置即可,如果显存不大就调小batchsize。epochs是训练1000轮,实际上超过一百轮没提升就提前结束了。

训练结果保存在runs/train/exp目录下,权重文件选择weights/best.pt。训练过程如下。

  1. 导出为onnx模型(这部分参考https://wiki.luckfox.com/zh/Luckfox-Pico/Luckfox-Pico-RKNN-Test/#4-yolo-v5)还是在windows操作。

3.1 获取yolov5代码(这里用的是rockchip的代码,他在原yolov5的基础上增加了对rknn的支持)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airockchip/yolov5.git

具体改动是:

3.2 激活第二步使用的环境torch2:conda activate torch2

3.3 将刚才训练好的best.pt复制到项目根目录下,并重命名为yolov5s.pt

3.4 在yolov5/python目录下,运行export.py

python export.py --rknpu --weight yolov5s.pt.

在根目录下生成了yolov5s.onnx

3.5 使用netron网站可以观察模型结构。

https://netron.app/

网站查看onnx模型结构

  1. 转rknn。这一步需要在Ubuntu环境下,使用前两期训练营配置的toolkit2_0.0环境

4.1 下载 rknn_model_zoo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airockchip/rknn_model_zoo.git

4.2 将刚刚得到的ONNX模型文件拷贝至 rknn_model_zoo/examples/yolov5/model 目录

4.3 修改数据集内容(因为是自行训练的数据集,不是coco数据集),这一步是为了量化。

4.3.1 修改rknn_model_zoo/examples/yolov5/python/convert.py文件

4.3.2 在rknn_model_zoo/datasets/COCO目录下新建一个文件夹、一个txt。

4.3.3 txt内容如下:(用于指定数据集位置)

4.4.4 在myMNIST目录下复制指定15张图片。(图片数量、具体哪一张图片应该是随意的)

4.4 执行 rknn_model_zoo/examples/yolov5/python 目录下的模型转换程序 convert.py,使用方法:

  • conda activate toolkit2_0.0
  • cd <实际为准>/rknn_model_zoo/examples/yolov5/python
  • python3 convert.py ../model/yolov5s.onnx rv1106

在rknn_model_zoo/examples/yolov5/model目录下生成了yolov5.rknn

  1. 配置最终运行的项目

5.1 下载luckfox的程序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luckfox-eng29/luckfox_pico_rtsp_yolov5.git

5.2 修改model目录内容

5.2.1 替换刚才生成的yolov5.rknn文件

5.2.2 修改coco_80_labels_list.txt文件

其内容是:用于指定十种类别。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5.3 修改 include/rknn/postprocess.h的内容(这个bug找了一晚上),将类别数量改成10

5.4 编译:

  • export LUCKFOX_SDK_PATH=<Your Luckfox-pico SDK Path>
  • mkdir build
  • cd build
  • cmake ..
  • make && make install

5.5 将项目目录下的luckfox_rtsp_yolov5_demo上传到开发板。

5.6 开发板运行

在luckfox_rtsp_yolov5_demo目录下,

chmod 777 luckfox_rtsp_yolov5

./luckfox_rtsp_yolov5

5.7 使用vlc拉流查看摄像头画面。rtsp://172.32.0.93/live/0。这里我直接拍摄了LCD屏幕效果(LCD显示看我上一次分享帖子)

分析:

在检测精度上,检测结果已经相当可以了,不会乱框,性能的提升与数据集强相关。

存在的问题:

  1. 速度确实慢了,明显感觉比之前慢很多,而且vlc拉流缓冲时间不能设置太小,不然没法看。
  2. 模型提升方面。改进方法也只能是改进数据集,人工标注增加样本也不是不行,正所谓人工智能就是有多少人工就有多少智能。

数据集

yolov5.rknn

手写数字识别的rknn模型

yolov5s.onnx

yolov5s.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