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池供电的水表液晶屏在阀门快到位时,显示有些重影并且还多出来一些笔划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vincentc543   @吾妻思萌   参与回复

为什么电池供电的水表液晶屏在阀门快到位时,显示有些重影并且还多出来一些笔划,这跟阀门快到位时电机线圈电流突然降为0引起的反向电动势有关吗,请问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上图为阀门不动作时的显示效果,下图为阀门即将到位,电机线圈停止供电的显示效果

网友:
和电源电压波动有关,有条件的话测量液晶IC或MCU的VCC电压。

网友:
楼上有道理,就是LCD供电电压引起的,

如果有软件,可以通过初始化时微调降低对比度,电压也能适应宽一点。

液晶对比度对电压比较敏感。

网友:
要从液晶电源受到的干扰、液晶IO受到的干扰、电机运动对板子的干扰、液晶的程序在这段实际是否有操作(可以用示波器等设备观察)。等方面分析。

外观的目测对最终问题的解决意义有限。

网友:
自发电?利用水流速发电?

网友:
用示波器看电源电压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