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FN封装的底部裸露焊盘Powerpad

楼主:
QFN是一种无引线封装,它是方形或矩形。与芯片级封装(CSP)类似,采用切割机加工。在封装底部中央有大面积的外露垫powerpad,用于散热。这个焊盘可做直接散热通道,极大提升了芯片的散热性。QFN封装经过表面贴装后管脚与PCB焊盘之间的导电路径短,自感系数和封装体内的布线电阻很低,因此可以提供良好的电性能。

QFN封装具有良好的热阻,因为QFN封装的底部有大面积的powerpad散热垫,可以用来传递封装内芯片运行时产生的热量。PCB底部必须设计相应的散热垫和散热通孔。散热片提供了可靠的焊接区域,通孔提供了冷却路径,可以有效地将芯片的热量传递给PC。PCB散热器可以将不必要的功耗分散到铜接地板上吸收不必要的热量,从而大大提高芯片的散热性。

参照TI  Annie Liu专家的建议,分享一下

关于封装QFN芯片的powerpad的,功能上是用来给芯片散热的,大部分的芯片都带Powerpad。但是有几个问题要注意:

芯片的powerpad,功能上是用来给芯片散热的,大部分的芯片都带Powerpad。但是有几个问题要注意:

Powerpad必须接GND, 并且是充分与PCB上的GND焊接,并且通过扩展PCB GND面积来加强散热,例如四层板,打孔连接,利用中间层的GND来散热。
Powepad处,一般和模拟GND连接。电源芯片也一般会将功率GND和模拟GND分开,再powerpad处短接。
Powerpad上也有电流的,这主要关系功率回路, layout设计上都是要功率回路尽量小。

以下是TPS54160为例:

网友A:
问一个,我听受的:GND这个Powerpad还会改善电磁兼容,大面积的接地,会对电磁干扰有好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个,我听受的:GND这个Powerpad还会改善电磁兼容,大面积的接地,会对电磁干扰有好处吗?

大面积接可以减少环路面积,减少环路引起的干扰辐射
接地焊盘充当一个屏蔽层,减少外部电磁场对芯片内部电路的干扰
减少接地回路的寄生电感

理儿上是这么讲

网友:
改善电磁兼容是肯定的,因为无论从外部电路来说还是芯片内部来说,都相当于一个大面积铺铜的屏蔽层,而这个屏蔽层是接地的。

EMC的传导产生的原因是因为线路耦合,对于芯片内部来说,芯片底部散热焊盘缩短了线路电源回路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