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eBeetle 2 ESP32 C6开发板】 5 bluefi 配网

楼主:
     【FireBeetle 2 ESP32 C6开发板】 5 bluefi 配网

试了smart_config没有成功,不知道是因为板子wifi太弱还是什么,配不成功。只好用蓝牙+手机开热点。试用blufi。

1,导入配网例程 blufi

2,idf.py menuconfig修改 :为如下

3,idf.py build

4,idf.py -p COM73 flash monitor

5,连接blufi app配置软件(手机打开蓝牙),选择连接。然后配网,把要配置的ssid和密码输入,观察屏幕变化

如果如下;就OK了。

网友A:
用蓝牙+手机开热点配成功也是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蓝牙+手机开热点配成功也是成功

确实,还很方便。还能用蓝牙设置其他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