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电路中的几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那位老师,帮忙分析系,这一个ACDC反激电源电路,画圈的三个电阻起什么作用,三个电阻参数怎么选择?

网友:
前面那个像是限流,后面的那两个应该是分压采样反馈

网友:
前面叫启动电阻,在送点瞬间后面没法建立工作状态,通过这个电阻提供“启动“能源。

网友:
R5这个电阻的作用主要是用于控制芯片的开启和关闭,一般是4 MΩ 左右,当EN脚检测到输入电流小于1uA,芯片就禁用欠压保护功能

R4R6属于反馈电路部分

网友A:
R5的作用,纯粹就是限流降压,保证芯片的使能脚工作在安全电流和电压的基础上,这个一般看芯片手册,EN脚会有电流要求,所以电阻要根据实际电流要求和外部电压进行调整。

R4和R6就是标准的电源基准反馈,用于稳定输出电压的,这个也得根据芯片手册的内部基准电压来计算分压值,确定输出电压的稳压输出值(因为PC817是线性光耦,不同于普通光耦的非线性,它的输出与输入是呈线性的比例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5的作用,纯粹就是限流降压,保证芯片的使能脚工作在安全电流和电压的基础上,这个一般看芯片手册,EN脚会 ...

(因为PC817是线性光耦,不同于普通光耦的非线性,它的输出与输入是呈线性的比例关系)

PC817可不是线性光耦,其非线性是很强的。

网友:
路过看到了,看看能不能学到一点有用的知识,感觉蛮好的,学到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R5的作用,纯粹就是限流降压,保证芯片的使能脚工作在安全电流和电压的基础上,这个一般看芯片手册,EN脚会 ...

R4可以去掉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PC817是线性光耦,不同于普通光耦的非线性,它的输出与输入是呈线性的比例关系) PC817可不是线 ...

在所有的电源教科书中,PC817都是称线性光耦,包括大多数电子类书中也是,常用光耦简介及常见型号 - 百度文库 (baidu.com),当然如果硬要纠结真正的100%线性,那目前应该是没有的,多少都有一点非线性特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所有的电源教科书中,PC817都是称线性光耦,包括大多数电子类书中也是,常用光耦简介及常见型号 - 百度 ...

百度怎么说,我不在意。须知百度上的词条是谁都可以去编辑的。

还是原厂的datasheet比较可靠。

下面就是原厂datasheet,你看看datasheet中有说“线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所有的电源教科书中,PC817都是称线性光耦,包括大多数电子类书中也是,常用光耦简介及常见型号 - 百度 ...

【在所有的电源教科书中,PC817都是称线性光耦,包括大多数电子类书中也是】

请举个电源教科书的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所有的电源教科书中,PC817都是称线性光耦,包括大多数电子类书中也是,常用光耦简介及常见型号 - 百度 ...

再看看这份文件,也是原厂datasheet。第一页开宗明义就说 High-Linerity Analog Optocoup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