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eBeetle 2 ESP32 C6评测】乐高太阳能储能系统——6负载:红外感应灯

楼主:
一、乐高套件

刚好这个MOMC拼装玩具——城市车库卷帘门闸门,这个套件有个楼顶放太阳能板,而且是透明的可以看见内部照明,装一个太阳能储能系统刚刚好

二、硬件电路

增加ws2812数控LED和人体传感器,ws2812可以当做照明LED,人体传感器感知有没有人,有人时点亮ws2812数控LED灯

三、程序代码:

// NeoPixel Ring simple sketch (c) 2013 Shae Erisson
// Released under the GPLv3 license to match the rest of the
// Adafruit NeoPixel library

#include <Adafruit_NeoPixel.h>
#ifdef __AVR__
 #include <avr/power.h> // Required for 16 MHz Adafruit Trinket
#endif

// Which pin on the Arduino is connected to the NeoPixels?
#define PIN        3 // On Trinket or Gemma, suggest changing this to 1

// How many NeoPixels are attached to the Arduino?
#define NUMPIXELS 8 // Popular NeoPixel ring size

// When setting up the NeoPixel library, we tell it how many pixels,
// and which pin to use to send signals. Note that for older NeoPixel
// strips you might need to change the third parameter -- see the
// strandtest example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possible values.
Adafruit_NeoPixel pixels(NUMPIXELS, PIN, NEO_GRB + NEO_KHZ800);

#define DELAYVAL 500 // Time (in milliseconds) to pause between pixels

/* 使用0.96寸的OLED屏幕需要使用包含这个头文件 */
#include "SSD1306Wire.h"

#include <Battery.h>
Battery battery(3400, 4200, 0, 12);

#include "driver/temperature_sensor.h"
#define UNIT_C // C - 摄氏度 F - 华氏度

// 定义温度数据读取变量
temperature_sensor_handle_t temp_sensor = NULL;
temperature_sensor_config_t temp_sensor_config = TEMPERATURE_SENSOR_CONFIG_DEFAULT(10, 50);

// 转换摄氏度到华氏度的函数
float celsiusToFahrenheit(float celsius) {
  return (celsius * 9.0 / 5.0) + 32.0;
}

/* 设置oled屏幕的相关信息 */  //有一些引脚接口不支持I2C
const int I2C_ADDR = 0x3c;              // oled屏幕的I2c地址
#define SDA_PIN SDA                       //
#define SCL_PIN SCL                       //

/* 新建一个oled屏幕对象,需要输入IIC地址,SDA和SCL引脚号 */
SSD1306Wire oled(I2C_ADDR, SDA_PIN, SCL_PIN);
//测试屏幕显示
void drawRect(void) {
  for (int16_t i=0; i<oled.getHeight()/2; i+=2) {
    oled.drawRect(i, i, oled.getWidth()-2*i, oled.getHeight()-2*i);
    oled.display();
    delay(50);
  }
}

void setup() {
     pinMode(23, INPUT);
#if defined(__AVR_ATtiny85__) && (F_CPU == 16000000)
  clock_prescale_set(clock_div_1);
#endif
  // END of Trinket-specific code.

  pixels.begin(); // INITIALIZE NeoPixel strip object (REQUIRED)

  Serial.begin(115200); //串口频率

    // 启用内置温度传感器
  ESP_ERROR_CHECK(temperature_sensor_install(&temp_sensor_config, &temp_sensor));
  ESP_ERROR_CHECK(temperature_sensor_enable(temp_sensor));

  analogReadResolution(12); // switches ADC resolution to 12 bits
	battery.begin(4200, 2, &asigmoidal);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  oled屏幕初始化 */
  oled.init();
 oled.flipScreenVertically();          // 设置屏幕翻转
  oled.setContrast(255);                // 设置屏幕亮度
  drawRect();                           // 测试屏幕显示
  oled.clear(); oled.display();         // 清除屏幕

    for(int i=0; i<NUMPIXELS; i++)
    {
    pixels.setPixelColor(i, pixels.Color(0, 0, 0));
    }
  pixels.show();
}

void loop() {

float tsens_value;
 // 获取温度值
 ESP_ERROR_CHECK(temperature_sensor_get_celsius(temp_sensor, &tsens_value));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  显示字母 */
  oled.setFont(ArialMT_Plain_16);       // 设置字体
  oled.clear();
  //oled.display();
  oled.drawString(0,0, "Voltage:" +String(battery.voltage())+"mV"); // 将要显示的字母写入缓存
  oled.drawString(0,20, "POWER:"+String(battery.level())+"%"); // 将要显示的字母写入缓存
  oled.drawString(0,40, "Temp:"+String(tsens_value)+"`C"); // 将要显示的字母写入缓存
  oled.display();                       // 将缓存里的文字在屏幕上显示
  delay(50);

if(digitalRead(23))
{

for(int j=0; j<255; j++)
{
  for(int i=0; i<NUMPIXELS; i++)
    {
    pixels.setPixelColor(i, pixels.Color(j, j, j));
    }
  pixels.show();
  delay(20);
}

delay(5000);

for(int j=255; j<1; j--)
{
  for(int i=0; i<NUMPIXELS; i++)
    {
    pixels.setPixelColor(i, pixels.Color(j, j, j));
    }
  pixels.show();
  delay(20);
}

  for(int i=0; i<NUMPIXELS; i++)
    {
    pixels.setPixelColor(i, pixels.Color(0, 0, 0));
    }
  pixels.show();

}

}

实现呼吸灯效果:

四、组装效效果

视频展示:

储能感应负载LED演示

网友A:
只能说乐高套件真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乐高套件真牛

国产也不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