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切换通道亮LED灯,亮度有延时,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就是我在切换通道LED灯通道会有2s的延迟,PWM频率为20Khz,不知道哪里导致延时,你看视频 我在切换通道的时候,他先变成上一个灯的亮度值大概2s的样子,然后才回到该通道的亮度,是因为我设置pwm的频率和占空比的原因?这个led灯的pwm亮度值是由按键控制加减的,还是通信延时的问题

网友A:
表述的不清楚,什么硬件也没说。

网友B:
先看看哪里有没有延时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述的不清楚,什么硬件也没说。

视频传不上去 ,很奇怪 我上传显示成功了,但是我发这个求助文章里没有视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哪里有没有延时函数。

两块电路板通信,光源板和按键板,只有在给传输给按键板的温湿度 和通道的数据时候有一个发送数据的延时300ms,其余光源板就没有设置过延时,只有这个地方用到了延时,

然后按键板有一个串口屏,发给串口屏显示数据用到了延时,以及按键延时消抖和延时区分长按和短按,所以在每次切换通道亮LED灯的亮度值,有一个2延时才到这个通道的亮度值,就是说50的亮度,我切换通道,应该是30,但是他是停留50亮度大概2s的时间才变回30的亮度,搞不懂问题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两块电路板通信,光源板和按键板,只有在给传输给按键板的温湿度 和通道的数据时候有一个发送数据的延时3 ...

你可以把这些延时改变然后观察一下。

还有你用什么通信?通信有没有延时?

按键去抖有多大延时,估算一下就知道了。

另外看看还有没其他引起延时。可以一个一个的子模块屏蔽或打开看看排查问题。

网友D:
是切换PWM的通道吗?为啥要切换通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这些延时改变然后观察一下。 还有你用什么通信?通信有没有延时? 按键去抖有多大延时, ...

串口通信 之前使用cjson格式,导致传输效率太慢  后来我改成指令形式发送,我在切换通道的时候灯比之前明显的好一点,但是还是有一点,现象就是我在第一通道灯亮60,切换2通道时灯明明是12,但是灯光明显的会先亮一下60的强度再回到12的亮度,改了指令传输,比一开始效果好一点 但是还是有,一般这种现象还会出现在什么地方,我这个是按键板控制光源板,光源有4个通道的灯,有按键板来控制4个通道灯的亮度值以及灯的开关,串口通信,显示的亮度数值传输到按键板的串口屏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切换PWM的通道吗?为啥要切换通道?

pwm调光 4个位置的LED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串口通信 之前使用cjson格式,导致传输效率太慢  后来我改成指令形式发送,我在切换通道的时候 ...

是不是你切换在前 亮度变化在后?

通信加快你可以用串口提高波特率,压缩传输数据。但通信的影响应该是比较小的,最多也就是ms级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切换在前 亮度变化在后? 通信加快你可以用串口提高波特率,压缩传输数据。但通信的影响应 ...

对 先切换再亮灯,跟这个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 先切换再亮灯,跟这个有关系?

不知道呢,你可以试下,先灭再切换再灯亮。

网友:
2s的演示这么长,肯定是程序里面的阻塞延时导致的,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