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NUCLEO-U083RC】学习笔记03(串口应用)

楼主:
### 3.1:串口收发

1:硬件设计

image-20240529084712489

单片机引脚为PA2和PA3。对应STLINK虚拟串口。

image-20240529084800317

2:软件设计

先配置cubemx的引脚状态:

image-20240529085221541

自动化生成代码之后,进行串口重定义: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2 and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HAL_UART_Transmit(&huart2,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keil选项设置,使能Use Micro LIB。

image-20240529091233355

编写测试程序,每隔500ms打印一次hello world。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Output a message on Hyperterminal using printf function */
printf("hello world\n\r");
/* Insert delay 100 ms */
HAL_Delay(500);
}

打开串口调试助手,查看是否打印输出。

image-20240529091503105

接着进行串口接收设置;

image-20240529091740427

编写串口接收回调函数: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 Prevent unused argument(s) compilation warning */
UNUSED(huart);
if(huart->Instance == USART2) //检查是否为USART2串口
{
// 在UART接收完成回调函数中,根据接收到的数据进行不同的处理
switch(rx_data[0])
{
case 0x30:
// 如果接收到的数据为 0,则关闭LED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printf("led_off\r\n");
break;
case 0x31:
// 如果接收到的数据为 1,则打开LED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SET);
printf("led_on\r\n");
break;
default:
// 如果接收到的数据不在上述情况中,不执行任何操作
break;
}
// 启动下一次异步接收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2, (uint8_t*)rx_data, 1);
}
}

主要思路如下:

  1. //1:用户通过串口助手发送 0/1/2/3 一字节的数据,数据保留到rx_data缓冲区;
  2. //2:通过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rx_data, 1),启动接收来自rx_data缓冲区的1字节数据,当收到1字节的数据时,UART 接收中断会被触发。在中断回调处理函数 HAL_UART_RxCpltCallback 中,处理接收到的数据,开始switch-case判断,根据用户发送的数据执行对应的代码,比如接收到的数据为1,则打开LED,比如接收到的数据为0,则关闭LED,之后再次调用 HAL_UART_Receive_IT 来启动下一次接收。
  3. //3:如此反复,用户可以不断的从串口发送1字节数据,来控制LED的亮灭。
  4. 具体实现结果,如下视频所示:
串口收发(待转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