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使用

楼主:
没有内置续流二极管的IGBT,如果电源接反了,即E接+,C接-,会不会损坏?

网友:
【没有内置续流二极管的IGBT,如果电源接反了,即E接+,C接-,会不会损坏?】

只要电压够高(数伏特以上),会损坏。

网友:
会损坏

没有内置续流二极管的IGBT在这种情况下更易受损。

实际电路中,为保护IGBT不被电源接反而损坏,会在电路中添加一些保护措施,如用二极管桥式整流电路,或电源极性专门保护电路

网友:
如果IGBT的E C电压接反了,IGBT会损坏。就算IGBT有反向二极管,只要反接电压,也照样坏。电压反接跟反向续流(持续时间)不是一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