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Windows与Linux“消灭”的操作系统,微软开源了,你用过它吗?

楼主:
这段时间逛GitHub发现一个叫 MS-DOS的项目冲到Trending榜首。

仔细一看才知道,原来微软把MS-DOS 4.0系统开源了。

用过MS-DOS 4.0的估计都是大神了吧,不是大神也是大叔了吧

你用过它吗?

MS-DOS操作系统主要是由汇编语言编写的,虽然是16位实模式时代的汇编,但对程序员们,尤其是在校的大学生们来说,仍然是学习计算机的宝贵学习资料。

GitHub 上代码,供大家学习参考:

网友:
九几年刚接触电脑那会学过,还背过好多dos命令,暴漏年龄了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大佬移植到MCU上来没,现在的MCU比当年的486要强不少呀。

网友B:
还真没用过,那会估计刚出生不久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大佬移植到MCU上来没,现在的MCU比当年的486要强不少呀。

这得超级大佬了,还得会汇编呢。

网友:
安装老的系统如98,XP系统时,就有一个DOS的引导盘,进入DOS后,进入存放系统文件的文件夹就可用setup命令进行操作了。

东莞市莞城中振仪器经营部 振动试验仪器销售和技术服务

网友:
从主帖标题来看,楼主应该是年轻人,对DOS并不太了解。DOS并不是被Windows消灭,更不是被Linux消灭。

俺从DOS3.0用起,当年学校也有装载了DOS2.0的PC,还曾专门试用过DOS1.0。用的最久的则是DOS3.3和DOS5.0,现在手头还有一只装载了DOS7.1的64M小U盘启动盘。如果偶尔一用也算,那么DOS7.1算是用的最久的,甚至远远长于3.3和5.0。

为什么说DOS并非被Windows或Linux淘汰?因为DOS只是从前台退到了后台而已。严格讲,在Win XP之前的所有Windows都不是操作系统,而是DOS Shell,即系统启动时先加载的是DOS,然后才转到Windows,且Windows的底层构架在DOS之上。也正是因此,XP之前的所有Windows版本都有明显的缺陷,运行不稳定,逐渐变慢等等。

俺从Windows1.0开始用起,1.0甚至是字符界面,Win3.2则是Win95 OS2之前用过的最久的Windows。1996年俺成为China Net首批互联网用户时,用来上网的就是DOS5.0+Windows 3.2,上网必须的TCP/IP协议是在DOS下运行的,BBS、Telnet、FTP、Email等互联网应用也都是独立的DOS软件,只有网景浏览器是在Windows 3.2下运行。Win95仅在别人的PC上用过,1997年得到了一份正版Win95 OS2(当年国内很多人称之为“Win97”),之后曾长期用过该系统。Win98也是在别人的PC上用过,Win ME则用过一段时间,再之后就是用XP、Vista、Win7等了。

当年,真正称得上操作系统的是Windows NT,但NT并非针对普通用户。2002年,微软做出重大变革,合并了Windows和NT,推出了第一款稳定的操作系统Win XP。XP的核心不再是DOS而是NT,或者说在更准确的意义上,NT穿上了Windows的外衣,而Windows的真身则被NT吞噬而消亡了。不过,DOS并未从新Windows中消失,而是作为一个功能——命令行而存在,哪怕是在最新版的Win11中。拿企业职位做比喻,DOS开始是自家的CEO,然后收购合并了一家名为Windows的公司并出任董事长。再后来,公司改组,新的控股投资人NT进入,DOS卸任董事长,但依然留在的董事会里,只是存在感逐渐降低。

Linux原本也是命令行的,这一点跟DOS一致,故而从未对DOS构成过哪怕丝毫的威胁,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图形界面的Linux与DOS从未出现在同一时空,对标的其实是Windows。Linux走过的路,其实跟DOS如出一辙,唯一的区别是,老Linux依然在董事长的宝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大佬移植到MCU上来没,现在的MCU比当年的486要强不少呀。

没有这个可能,MCU的嵌入式操作系统与DOS在概念上就风马牛不相及,所以这种事不会发生。非要做,也顶多是爱好者刻意为之赚眼球罢了,用的方法也只能是虚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真没用过,那会估计刚出生不久吧。。。。

这么说你是80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得超级大佬了,还得会汇编呢。

用汇编编程不是什么难事吧,不管是在x86平台还是MCU的汇编编程。但写操作系统,这个就不是一般的难了,不管用什么编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汇编编程不是什么难事吧,不管是在x86平台还是MCU的汇编编程。但写操作系统,这个就不是一般的难了,不 ...

对于我们接触汇编比较少的人,感觉汇编也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我们接触汇编比较少的人,感觉汇编也很难。。。

汇编其实并不难,就是写起来麻烦。而且不同MCU,汇编指令可能有很大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我们接触汇编比较少的人,感觉汇编也很难。。。

10楼chunyang说得对,汇编编程和操作系统,那根本就是天上地下的区别。汇编不是多难的事情,操作系统那才叫真正的困难。

网友:
同为80后,之前用过一段时间的DOS,有些操作方式跟linux的命令行类似,不过linux现在在嵌入式领域应用挺广的

网友:
看着舒服DOS,哈哈哈哈,莫名的科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