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充电器DIY】第二版运行效果

楼主:
这个月事情有点多,也比较乱,使DIY的进度受到很大影响。这几天终于抽空完成了初步的程序,下面是运行效果。

VID20240529185001

网友:
  • 没有充电时(空闲状态),亮绿色呼吸灯。
  • 检测到充电时,根据充电功率显示不同的颜色:
    • 小于2W,黄色呼吸灯
    • 小于6W,橙色呼吸灯
    • 大于6W,红色呼吸灯
  • OLED显示电压、电流、温度、功率、充电容量、充电时间等数据
  • OLED显示60秒后,关闭显示
    • 触摸键按下,OLED恢复显示
    • 检测到充电开始和充电结束时,OLED恢复显示

网友:
参数说明:

  • 检测的电压是总线电压,比USB的5V高,这是正常的。
  • 显示的功率是根据充电功率校准的,因此比实际功率要低一些。

网友A:
注意用电安全,看着黄色变压器就感觉来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用电安全,看着黄色变压器就感觉来电

注意安全是必须的,变压器本身没有问题。

网友B:
非常好,啥时候有产品机,我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好,啥时候有产品机,我买一个。

DIY一个吧

网友C:
着实不错,我也在准备DIY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着实不错,我也在准备DIY了~

还有计划中的软件别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计划中的软件别忘了。

没问题的,等电路DIY出来就做~

网友:
厉害厉害。
我的也在等到货。

网友E:
我是用德捷的300报销买的,奈何得等好久才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用德捷的300报销买的,奈何得等好久才会到。

哪个型号?

网友F:
应该在加入个指示灯,那个USB插入就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在加入个指示灯,那个USB插入就亮

受电路限制,现在只能识别总功率,知道是否在充电,但不能判断是插入了哪个USB。

充电时LED的颜色会变,可以提示充电功率大小。这也可以判断USB线是否连接好,或者USB线是否有质量问题。

网友B:
谢谢鼓励!单件摆弄起来应该还可以,整体综合起来缺乏信心,还在考虑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鼓励!单件摆弄起来应该还可以,整体综合起来缺乏信心,还在考虑中……

难度没有想象中大,成本也不高,值得一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难度没有想象中大,成本也不高,值得一试。

好的,正在查找模块的采购链接,先得把模块买齐。后续遇到困难,还望多多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正在查找模块的采购链接,先得把模块买齐。后续遇到困难,还望多多指点

大家一起交流,DIY更多好玩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