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系统不适用于三相不平衡的负载电路?

楼主:
IT配电系统中,如果电路存在单相负载或者三相负载不平衡,就会出现中性点漂移,或者在TN系统中,主零线接地不良或者没有接地也会出现中性点漂移。中性点漂移会出现相电压不对称,,此时会对设备用电造成很大影响,请问中性点漂移原理是什么?一个中点不接地的三相配电系统,要满足基尔霍夫定律,三相不平衡的话,三相相电流先不平衡,然后根据基尔霍夫电压定律,电压电流乘积之和在回路为零,三厢的相电压和相电流大小乘积要相等,中性点向某一方向漂移,造成三相电压的相电压不对称?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是TN接地良好的系统,如果也是三相不平衡,零线电流就会很大,那么从主零线到电源侧接地点之间的电位是为正还是为负?

网友:
【如果是TN接地良好的系统,如果也是三相不平衡,零线电流就会很大,那么从主零线到电源侧接地点之间的电位是为正还是为负?】

三相交流,电压何谈正负?应该说相位才是。

网友:
【请问中性点漂移原理是什么?】

你需要找一本《电工学》仔细看看,尤其是三相交流那部分。这类教材,本站就有,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