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几本PCB如何画图的资料书籍?

楼主:
如何入门PCB设计画图,看了一些视频对PCB的画图还算是有一些理解,几层板的概念还是有一些,是指导电铜箔层的数量,什么底层顶层电源层信号层,这里的层是指导电层吗?刷三防漆的那一层和丝印层不应该统计到层数吧?

对于一些高速信号需要用地线将信号层包络,这里是指再同一层中将信号两边包围还是上下层包围?对于某些概念还是理解不清,再有就是如果PCB要流过很大的电流几十安上百安,要减小温升应该有什么方法?过孔开窗加汇流排?

推荐一些相关PCB设计有关信号走线、层数设计、过孔散热EMC\EMI等相关方面的资料书籍?

网友:
搜一搜有没有相关认证标准,国标,或者企标相关文件

网友A:
“刷三防漆的那一层和丝印层不应该统计到层数吧?”

看起来楼主是真没有亲自让板子做过三防,喷三防是直接喷到焊接后的板子上的。

需要注意的是,焊接完板子后,做三防前,把需要插接的孔,和插接的针,还要一下旋转开关之类器件用胶纸贴上不让三防漆涂上。

网友A:
其余的问题,太广泛了,几乎涉及到涉及PCB的所有的大问题

可以啃啃几本书本

《PCB设计实战指南》:详细介绍了PCB设计的基础知识和实战技巧。
《高速数字电路设计》:涵盖了高速信号完整性、电磁兼容性等高级主题。
《PCB设计原理与应用》:深入讲解了PCB设计的基本原理和实际应用。
《电子线路设计》:介绍了电子线路设计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包括PCB设计。

网友:
 电流过大到多少级别?

几个A,几十个A

加铜排、用汇流排
增加散热路径,用散热铜箔、散热片或散热器

网友:
【如果PCB要流过很大的电流几十安上百安,要减小温升应该有什么方法?】

几百安的电流,就别上PCB了。何苦难为PCB呢?

网友:
【刷三防漆的那一层和丝印层不应该统计到层数吧?】

画电路板的时候,丝印层是单独的一层,框层也是单独的一层。刷三防漆是你自己的事,焊接完毕才刷,画电路板的软件不管你三防漆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余的问题,太广泛了,几乎涉及到涉及PCB的所有的大问题 可以啃啃几本书本   《PCB设计实战 ...

一看就是具有实战经验的大佬!!!!敬仰一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三防漆的那一层和丝印层不应该统计到层数吧?” 看起来楼主是真没有亲自让板子做过三防, ...

不是三防,阻焊层

网友A:
阻焊层就是绿油层,我们拿到的PCB板,手摸到眼看到的层,丝印层+绿油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焊层就是绿油层,我们拿到的PCB板,手摸到眼看到的层,丝印层+绿油层了

阻焊层在贴片之前,刷三防漆在出厂之前,板子表面都要刷

网友:
“阻焊层在贴片之前,刷三防漆在出厂之前,板子表面都要刷”

说的意思是没错,但不像电子圈里说法

“阻焊层在贴片之前” 岂止是在贴片之前,那是,印制板厂做好PCB就刷绿油后,就是你说阻焊层,然后才快递给你,那的的确确是在贴片之前,没错。

网友:
“阻焊层在贴片之前,刷三防漆在出厂之前,板子表面都要刷”

印制板厂做好PCB就刷绿油后,板子做好后快递给你,,然后你贴片焊接,插装焊接之后,再喷涂三防漆,然后你才调试电路板,装外壳,出整机产品,然后出厂,,

刷三防漆的的确确是在在出厂之前,没错。

网友:
你去下载中心搜搜中兴pcb手册,我上传的。那本老好了

网友:
这种资料太多了,首先得知道应用场景,和使用的PCB设计工具,每家的特点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就有很多官方和非官方的设计指南了

网友B:
首先要确定学习目标时PCB设计还是制造还是贴片加工,每一个环节都有对应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确定学习目标时PCB设计还是制造还是贴片加工,每一个环节都有对应的工具

画pcb所要面对的问题,高速信号走线,大电流走线,阻抗匹配,emc,emi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