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驱动芯片的原理分析

楼主:
常用的驱动芯片qcpl329是带有管压降保护,就是有一路信号是在设定时间监测管压降的,还有一种驱动芯片也是带走管压降保护功能的,好像是hcpl3120。

问题是第一种带有管压降保护的会过几十个毫秒(可能是)会复位掉,但是第二种在隔一段时间后不会复位,需要掉电完全才会复位。请问这两种芯片这项功能在电路上的原理是什么?好像是带走记忆一样?

网友:
【请问这两种芯片这项功能在电路上的原理是什么?好像是带走记忆一样?】

看看《数字电路》教材里面的触发器(RS触发器、JK触发器、D触发器……)和单稳态电路。这两种芯片的这项功能的区别就是触发器和单稳态电路的区别。

网友:
QCPL329,当它检测到管压降低于设定的阈值时,会在几十毫秒后自动复位。这种设计可能是为了防止短暂的过载导致的误触发

网友:
HCPL3120的保护机制不会自动复位,或者复位时间较长,需要外部干预,如掉电,来重置保护状态。

有种情况,比如在检测到真正的过载情况,不会因为自动复位而造成其他电路元件的损坏。

俩芯片保护的理念不一样